哪里可以下载到Verilog 写的PLL?

楼主(2009-11-18):
最近想在XC3S200里编写一个PLL,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相关的案例?

网友:
PLL是个模拟器件,怎么可能用verilog写出来呢?
您可以搜索一下 spartan3 DCM,相信结果会对您有帮助。

网友:
PLL? 不是数字逻辑吧? 至少不全是。 里面有运放等模拟电路的。

PLL应该是FPGA的片内资源, 你需要做的是实例化它。

或者你可以参考这个
http://www.mountainengineering.com/CommsDesign/CommsDesign - FPGA-Based DPLL Approach Delivers Wide-Lock Range.htm

但是仍然建议你使用片上pll(dll)资源。

网友:
PLL是模拟的。。。altera大部分是PLL,高端的有DLL
你所说的是DLL。。。xinlinx的大部分是DLL
都可以直接例化

网友:
从spartan3开始,xilinx的叫DCM了。

网友:
spartan6出来了呢 不知道谁用了米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