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parametermapping 里面设置辅助通道能不能复用啊

楼主(2009-11-19):
比如POTI1可以同时切换到高度控制&gps的开启???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合并在一起的话是可以。

楼主:
是这样子的  我用的是天6 只有一个辅助的5通道二位开关,六通道是旋钮开关   现在我想用这个5通道同时控制气压计(hight control)和gps功能的开启 楼上的意思是可以合并同时控制使能吧

网友:
恩 完全可以。都设置到POTI1就行

楼主:
楼上的  我现在没有navicontrol的板子  想直接把gps和串口连接   可问题是 接了以后就不能用mk-tool软件调试了   具体怎么解决呢 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