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步进电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9-11-19):
从打印机上拆下来一个步进电机,看了看名牌~
1.8 DEG / STEP 2.3V 0.7A
工作电压是2.3V吗?(5V能行不 )
有人用过这样的步进电机吗?

网友:
2.3V指的是恒压供电方式,按这种方式电路比较简单,但是电机的转速非常慢。
再一种是恒流方式,只保证电流不超就行了,电压可以随便加,越高速度越快,一般1.2V的57BYG我都用48V供电电压。

楼主:
哦了
【1楼】 fetish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