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USB(V-USB)如果用LM1117或二个1N4148降到3.6V或3.3V,再和另外的5V AVR单片机接口,

楼主(2009-11-19):
AVRUSB(V-USB)如果用LM1117或二个1N4148降到3.6V或3.3V,再和另外的5V AVR单片机接口,数字信号可以被识别出来么?

换句话说, 3.3V/3.6V可以被AVR单片机认为是高电平么?

网友:
是高电平,没问题
但是用1N4148降压的话,电源电压会随着负载变化而波动

网友:
完全没问题,

楼主:
发现在ATMEGA32的DATASHEET里很可怕的数据

AVR 输入高电平的 最低门限值是0.7VCC ! (原文件名:AVR5V3V.JPG)

网友:
0.7VCC是XTAL1脚吧
  我用atmega16在3.3v试过的,没有问题,在3.1V左右就有问题了.

楼主:
这样看来只要关注 0.6VCC 那个参数就行了 高于3V OK, 3.3V 已经留出了足够的余量了

网友:
可以给AVR提供5V电源,usb的数据线上接稳压管,V-USB网站上有

网友(2012-10-16):
两个串起来,没问题

网友:
刚刚试了一下3.8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