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

楼主(2009-11-19):
各位把4432通信搞通的大师们,谁能把发射时天线的波形用示波器测一下让我参考一下。我的两个模块发出的波形不一样。一个是高电平的脉冲。另一个是高低电平的脉冲,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

网友:
貌似需要频谱仪的说。俺家示波器是绝对没有那个功能的。

网友:
一个是高电平的脉冲。另一个是高低电平的脉冲,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

请问【高电平的脉冲】和【高低电平的脉冲】,应如何理解。

楼主:
在示波器上看是一个是在0V上面的脉冲,一个是在0V上面和下面都有,上面的和下面的相差大概5毫秒,脉冲电平的绝对值都是1.4v

网友:
呵呵,这样说频谱仪是不是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