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台式电脑老是自动就超频了

楼主(2009-11-19):
哎,电脑用了三四年了一直都好好的啊,这段时间不知怎么了,他自己就超频了cpu从3.06G超到3.8G,而且很不稳定,时不时的就死机蓝屏重启,只有coms电池放电了才恢复正常。不过我根本没超频过啊,怎么它自己就超频起来了啊。
有没有专业人士研究一下啊,是不是电源问题啊

网友:
可能是嗑药了。。。。。 比较High.

网友:
哈哈  头一次听说啊

网友:
CPU不甘寂寞

网友:
自动超频,你的机子好牛撒

网友:
是不是该清理灰尘了

网友:
强行关机后,有时主板的外频自动调到默认值。这种情况我碰到过很多次,不过都是降频啊

网友:
回光反照

楼主:
是啊,我也感觉好奇怪啊,真是见鬼了,超频也行不死机就行啊,现在是不想让它超它偏超,在bios cpu外频设置里以前默认是133,现在自动变成了166了,怎么都调不下来啊。来张截图吧。

高手支个招啊。

网友:
呵呵,主板PLL频率设定引脚虚焊?或者CPU那三个外频设定的引脚出问题了?

网友:
太强了,希望我也有这样的机子哦,XX‘

网友:
【3楼】 roasn 冰封的心
积分:1005
派别:
来自:广州

CPU不甘寂寞

-----------------------------

想起一句话:哥超的不是频,哥超的是寂寞。

楼主:
自动超频是好啊,可是自动超频后经常死机蓝屏啊。。。。。。。。。。。。

网友:
牛B的电脑,有了意识,看不惯自己比别人跑的慢,自己超频。O(∩_∩)O~

网友:
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要不就是这主板太NB

网友:
手动降点频,中和一下!

楼主:
怎么降频啊,我在bios里cpu外频以前最低133,现在最低166就调不下来了,把coms电池放电就又好了,过一段时间就又超频了

网友:
三四年了,主板电池有没有换过?换个电池看看。

想起我哥的电脑上个月总是COMS设置不正常,我问主板电池什么时候换的,哥说从来没换过,那主板应该是04年买的,3V电池取出来实测电压1点几V。哥说“这个电池也用换?”

网友:
好好养着    手不定哪天就成有智慧的超级电脑了

网友:
时钟PLL有问题。看是不是虚焊或者电池没电了。

网友:
PLL片子,CPU的针脚,或者你系统中被安装了某个自动超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