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无线、高频,敢问这样可以吗?

楼主(2009-11-19):
带安全帽提问
普通的433Mhz的遥控(ASK/OOK),接一个高频功率模块(RA30H4047M,30W,Pi:50mW,f:400M-470MHz)能用吗?
需要注意什么?
这方面一点都不知道

楼主:
另外问下,发射出去的功率如何调节?

网友:
Pin达不到50mW,无法发挥最大功率
另外,输入输出需要匹配,否则有烧管的危险

网友:
那用si4432刚刚好,

网友:
2脚电压控制输出功率。这个模块不能随便通电,必须要接好天线,并且模块背部要装好散热器,用导热硅脂填充散热片与模块的空隙。
Pin达不到50mW的,自己再弄个激励级放大就可以。

网友:
433M@50W,被无委抓到会罚S。
看声表面是315M的。不是433M?

网友:
现在很多人都超过了 功率

楼主:
【5楼】 fsclub
使用时间比较短,呵呵。游击战了

那个只是个图片,意思下。功率这种只有10mV的,试下可以了找个大点的

网友(2010-02-05):
没干过的话就别这么干,后端天线匹配不好的话,就产生很多反射,那时你的前端就不干活了.还有声表的材料一般是铌酸锂,Q不很高,容易被牵引.

网友:
ibmx311 高频高手····

网友:
市面上遥控用ASK接收机带宽比较宽,对频率不是特别敏感。
LZ当然可以这么搞。只是可能输出达不到这个模块标的输出功率。
天线嘛,找个315段的成品应该没问题。
如果想达到,可能需要加一级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