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D转换电路怎么了

楼主(2009-11-19):
自己做了一个AD电路,刚开始参考电压接的是5伏,没有问题,后来我改成12v,程序也改过了,但是显示不正常,电压小的时候指示电压是实际电压的1.75倍,到后来,指示电压变成实际电压的3倍多,怎么回事啊

楼主:
#include <regx51.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0xfe,0xfd,0xfb,0xf7};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long int dispbuf[4]={0,0,0,0}        ;

void delay(int n)
{int i,j,k;
for(i=0;i<=n;i++)
{for(j=0;j<=1;j++)
{for(k=0;k<=254;k++);}}}

sbit ST=P3^5;

long int getdata;
void main()
{

int i;

while(1)
{
ST=0;
ST=1;
//delay(1);
ST=0;
while(P3_7==0)
{P3_6=0;
P3_6=1;}
getdata=P0;
getdata=getdata*1200;   //标准值
getdata=getdata/255;
dispbuf[3]=getdata/1000;
dispbuf[2]=getdata%1000/100;
dispbuf[1]=getdata%100/10;
dispbuf[0]=getdata%10;

for(i=0;i<=3;i++)
{P1=dispcode[dispbuf];
P2=dispbit;
if(i==2)
P1_7=1;
delay(1);}

}}

这是我的程序

网友:
真敢整啊

楼主:
真敢整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难道不能接12v的参考电压?

网友:
三无帖子,无型号无电路无说明,只有一段莫名其妙的代码,谁会搭理你?

楼主:
芯片用的是adc0809,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AT89S51与ADC0809组成的数字电压表,我只是把基准电压改成12v,完了把程序相应的地方也改了一下,但是显示的读数就不正常了

网友:
佩服,ADC0809能上12V?,楼主没有看数据手册的习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