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tolan四旋翼电调的一些问题,望高手指教

楼主(2009-11-19):
1.电调部分的作用是否仅仅是把飞控部分的输出接到电机上,以实现对电机的调速?
2.pitolan电调中的ATMEGA 8单片机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否为了支持调试,还是有其他功能)?其功能是否与飞控部分的单片机ATMEGA64 4p的功能有重叠的地方?
3.电调部分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否可以仅仅包含2部分:飞控部分与电机的隔离芯片和电机驱动芯片?当然根据情况在隔离电路后可能会使用到波形调整的相关芯片?
4.To 阿莫:近来pitolan联系不到了,淘宝也不开了,到哪里混了呢?

网友:
1、对的,,就这个(调速)功能。
2、
3、电调速器,就是 一片单片机,接收飞控来的控制信号,转为控制功率MOS 管,实现PWM的无刷电动机调速。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