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S16130随机出现错误数据131072(0x20000)

楼主(2009-11-19):
我在调试ADIS16130时,发现在陀螺仪静止或逆时针旋转时,会随机出现131072(24b模式,16为模式下出现512)这个固定的数值,有时隔一两个正确数据后出现,有时十几个数出现一次,比较随机,一般两个131072之间隔2或3个正常数据的情况比较多。而且改变读数频率后,感觉出现131072的几率没有明显变化(200hz时和500hz时);
    读取温度和顺时针数据,看起来没啥问题。
    每次开机必然出现此问题,偶尔几次开机一段时间后,就不会出131072了,并一直正常下去。但这样情况的次数很少,一般放个半小时仍然有错,再长就没侧过。

    每次启动都是按datasheet上讲的,先按顺序初始化陀螺仪,再读数。
    望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补充
    单片机是stm32f103rbt6,3.3v的,而ADIS16130是5v的。但是很奇怪,在顺时针转动和读温度时没出过问题,不太可能是spi通信的问题吧。

网友:
这玩具(ADIS 16130)————天价喔 600美元 呢。。。运输到国内就差不多要 六千多 RMB 了。。航模是玩不上的了!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了,查到最后,还是电路做的不过关。我不小心手碰到了引脚,结果神奇的好了。
我直接拿一个表贴的1.0mm*24的插座拿排线引出来的,DRDY(data ready)引脚和sdo挨着,干扰很大。手碰上了有点相当于加了个滤波。后来我在sdo脚上加了个低通滤波接地,读数就没问题了。为了不再出这问题,现在画了板去印,只用到两块,太浪费了。

买这个不是做航模的,只是看到这个板块有人提过16130,才在这里问的。

另外,16130我买了两片,含税8400一颗(增值税,没办法,不然报不掉)!!!即便是不含税,也要7000+,

网友:
其实ADIS16130/16130小盒子里面就是一块ADXRS300,多了24BIT采样及数字接口

网友:
【4楼】 feng_matrix 悟

积分:1931
派别:
来自:上海
其实ADIS16130/16130小盒子里面就是一块ADXRS300,多了24BIT采样及数字接口

=========================
帮楼上的更正一下,经研究16130里面不是一块 是12块

16130的确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

网友:
【5楼】 loongsuns 李阿连

12块?楼上真拆过?

楼主:
原来介绍上说的,独特的设计,就是集成12块ADXRS300?

和16255,16300比起来,16130的操作傻瓜很多,只要初始化之后度数就行了,没啥校准寄存器要设置。
不过按应用笔记上推荐的方法,开机之后差不多一个小时才能达到最佳稳定效果。

网友:
ADIS16130 只能做成 (先发制人) 主动攻击别人的导弹啊 !! 发射时间提前一小时预热!!

几位大师::有闲心换算换算______带着 ADIS16130 飞100公里,,误差大概是多少米 ??

网友:
【8楼】 caosix

为了保证采样精度,ADIS16120/ADIS16130牺牲了模拟陀螺仪核心的响应速度
这种模块只适用于做高精度惯性稳定平台之类的应用,不适合做高速飞弹之类应用

网友(2009-12-25):
回复 网友A:
问题基本解决了,查到最后,还是电路做的不过关。我不小心手碰到了引脚,结果神奇的好了。
我直接拿一个表贴的1.0mm*24的插座拿排线引出来的,DRDY(data ready)引脚和sdo挨着,干扰很大。手碰上了有点相当于加了个滤波。后来我在sdo脚上加了个低通滤波接地,读数就没问题了。为了不再出这问题,现在画了板去印,只用到两块,太浪费了。

买这个不是做航模的,只是看到这个板块有人提过16130,才在这里问的。

另外,16130我买了两片,含税8400一颗(增值税,没办法,不然报不掉)!!!即便是不含税,也要7000+,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16130,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不知道你的低通滤波电路是怎么做,能否告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别搞低通滤波了,画个板,把线布松一点就行了。我还有两个板剩,要的话送给你。
ilawp@mail.ustc.edu.cn,发信联系吧。

印刷电路板还是比手焊的可靠,而且我画板时把信号线之间都用地线隔开了,看起来保险了很多。

我的低通滤波很简陋,一个几K的电阻串一个1n4148接地。主要是考虑到普通二极管的高频相应不好,所以反过来能做低通滤波。这里的滤波是想办法把低频的消耗掉,所以接地。

网友:
我只用过16350和16355,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不是硬件干扰造成的,而是SPI的时序问题,主要是读的速度太快了,100Hz时要均匀时间读还行,要是受某中断影响不均匀了,比如某两次间隔太短则出此问题.当然,可能硬件分布电容对波型产生影响,容易认为问题出在硬件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agnd
你的16350程序能不能分享一下 我的spi通信经常读全0;
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2010-09-19):
ADIS16130的读数频率设置成多少比较合适?我设计硬件电路时,核心处理器为TMS320F2812,当时没有用dsp的spi口,而是用了io口进行片选、输出时钟、读数、写数,感觉程序没有太大问题,只是读数频率不太确定,请使用过的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