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OV7670怎么设置成256灰度输出?

楼主(2009-11-19):
我看了 OV7640的DS 上有可以选择的寄存器
但是 7670的DS上 我没找到

我需要输出黑白的图片

网友A:
设置为YUV输出,MCU人工丢掉UV分量的数据,只要Y就是您要的Y (256灰度)数据

楼主:
OK 我试试

楼主:
不能直接选择 成 OV7171?

网友(2010-06-22):
不能,OV7171是另一个芯片,不像OV7141可以是彩色也可以是黑白
谢谢王工,可以知道如何应用成黑白了

网友(2011-05-10):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OV7670要怎样配置成黑白的呀?能把你的寄存器配置发给我吗?急求!!!

网友(2011-09-14):
回复 网友A:
设置为yuv输出,mcu人工丢掉uv分量的数据,只要y就是您要的y (256灰度)数据

设置为YUV输出,手册上说输出yuv的顺序是由寄存器0x3a bit[3]和0x3d bit[0]共同决定的:
0x3a[3]      0x3d[0]
    0         0       :      Y U Y V
    0         1       :      Y V Y U
    1         0       :      V Y U Y
    1         1       :      U Y V Y
假设输出为Y U Y V,意思是说输出两个字节,每个字节的高位是Y数据吗?

网友C(2012-01-31):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设置为yuv输出,mcu人工丢掉uv分量的数据,只要y就是您要的y (256灰度)数据
设置为yuv输出,手册上说输出yuv的顺序是由寄存器0x3a bit[3]和0x3d bit[0]共同决定的:
0x3a[3]      0x3d[0]
    0         0       :      y u y v
    0         1       :      y v y u
    1         0       :      v y u y
    1         1       :      u y v y
假设输出为y u y v,意思是说输出两个字节,每个字节的高位是y数......
在RGB和YUV模式输出的时候,假设分辨率是640x480,那么每行实际上是输出1280个字节数据。假如你的输出顺序是YUYV,那么每行输出的第1字节是Y分量,第2字节是U分量,第3字节又是Y分量,第4字节是V分量,接下来的字节就是这样重复。
因此,你只要第1、3、5、7。。。。字节的数据,就是Y数据了。正好是640个。

网友(2012-07-30):
MARK,先,正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想设置成640X480的YUV格式输出,怎么将分辨率设置为640X480啊,寄存器0X12里只有CIF QVGA等等,都不是640X480的VGA,还有这些输出尺寸的大小在那些寄存器设置啊。望帮解答,多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设置为YUV输出,MCU人工丢掉UV分量的数据,只要Y就是您要的Y (256灰度)数据

我想设置成640X480的YUV格式输出,怎么将分辨率设置为640X480啊,寄存器0X12里只有CIF QVGA等等,都不是640X480的VGA,还有这些输出尺寸的大小在那些寄存器设置啊。望帮解答,多谢了。

这东西怎么同时回复多人的啊,记得老版本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想设置成640X480的YUV格式输出,怎么将分辨率设置为640X480啊,寄存器0X12里只有CIF QVGA等等,都不是6 ...

看英文手册!
上电默认就是640*480 只不过好象不是YUV的,还是要设置下

网友(2013-08-02):
引用 网友A:
看英文手册!
上电默认就是640*480 只不过好象不是YUV的,还是要设置下

请问怎么选择设置任意的分辨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