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一下,我们的步进电机是1.4A额定电流, 驱动器也同时会设置到1.4A

楼主(2009-11-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超额或满负荷使用总归不是太好的,对寿命还是有影响的

网友:
运动的时候,电流超30%一点没问题。
关键是电机在停止状态下,应该把电流降下来,此时的发热量最大,如果电流超额容易烧电机。

网友:
也许是这样的,额定电流,指的是整步下的电流,是一个方波的值;这里设的电流,是细分以后的电流值,细分出来的波形是一个正弦波,它的峰值可以是额定电流的1.2--1.5倍.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超,平常就雕下PCB和塑壳加工,1.2A足够了。如果打算长期干铝铜铁的话,可以考虑适当增加电流

网友:
既然发热不大,增大点电流没什么坏处,还能增大驱动能力,何乐不为

网友:
如果把它定位在工业品,那么还是首先考虑稳定性吧。

网友:
雕刻PCB时,比如刻一条导线,此时步进电机的转速是多少啊?

网友:
增大些力矩还是好的

网友:
增大力矩必定为在硬度较高的材料上保证雕刻精度而打下基础

网友:
参加过元器件失效性分析的培训,要求设计人员为了达到可靠性,在规定的指标上降额80%设计。

合格的厂商对于自己的产品的指标都会进行余量设计,所以建议还是不要超标使用,短期内使用是没有问题,长期使用就不敢保证,影响

寿命等。

网友:
对步进电机不太了解,个人认为只要发热不厉害,就说明导线够用,再注意磁芯不会饱和,应该就ok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09-12-30):
除了发热外,步进电机工作电流对其最高工作频率及噪音也有影响。

若要强力驱动,还有一个办法是两个线圈都加电流。不过这样就没法microsteppin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