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射灯驱动电源模块的一些疑惑

楼主(2009-11-19):
手头有一个LED射灯的驱动电路,想仿制一下,无奈有太多的疑惑,希望能得到各位高手的指点,谢谢!
首先是关于小型变压器,我不知道它的学名是什么,就是一个小长方体,黄色的,一边有4个可直插的管脚,另一边引出两条细细的黄线接在PCB上,我希望得到关于这种类型变压器的学习资料;
然后是上面一些贴片元件的标号让我摸不着头脑,比如:标号为1373,01c,63c,01x的电阻,还有一个类似贴片三极管的器件上面标了个2x。
哎,先问这么多吧,祝各位天天快乐!天冷了,注意身体,嗯

网友:
上高清晰的相片就行了,人家会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我也能顺路看看,贴片元件从没用过

网友:
变压器 4脚 是 原边 和辅助绕组

2个黄线是输出绕组

看下芯片的型号 有无光耦 3620我们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