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达到快速高分辨率的PWM呢?

楼主(2009-11-19):
想用AVR输出的PWM信号驱动功率管做一个电源,发现MEGA48的PWM速度还是有点低,有没有合适的单片机,其定时器时钟可以比系统时钟更高的呢,比如采用20MHz的最高系统时钟,但是定时器却能使用100Mz或者更高的时钟?
   或者怎么弄能够使mega48的系统时钟为20MHz但是定时器却使用一个更高的时钟,也就是说超频,但只超定时器的时钟频率,我想定时器的超频能力应该比内核高一些,况且内核还是要力求保证稳定,不敢超到太高频率使用。

    当定时器跑在20MHz时假如用16位PWM只能达到300Hz的开关频率,太低了;
    当定时器跑在20MHz时假如用12位PWM只能达到4.9KHz的开关频率,仍然很低;
    当定时器跑在20MHz时假如用10位PWM只能达到19.5KHz的开关频率,还是不够;
    当定时器跑在20MHz时假如用8位PWM只能达到78KHz的开关频率,这个频率还行,但是8位PWM的分辨率太差了;
    假如定时器能跑到100MHz时假如用10位PWM能达到98KHz的开关频率,那么分辨率和开关频率就都差不多了。
    假如能达到更高频率,那就爽歪歪了!

网友:
用TINY x5、x6系列,或者90PWM系列,内置PLL,可倍频至64MHz提供给定时器

网友:
用CPLD或FPGA吧

楼主:
我得遵守诺言,沙发让给高铁酸了,哈哈!不知TINY x5、x6系列,或者90PWM系列价格怎么样呢?

CPLD FPGA 我还玩不转啊,不过还是谢谢coody兄弟!

如果去超频MEGA48的定时器时钟,但是系统时钟为20MHz,不知道是否有方法能超呢?

网友:
to 【4楼】 chengyang79
价格根据型号不同,从几块到十几块吧
超频M48听说到过超到33M的,用有源晶振就行了,但是工作不稳定,不推荐使用

网友A:
使用抖动的方法可以提高PWM的频率。

比如,8位PWM提升为10位,把4个8位的PWM周期当作1个10位的PWM周期控制。

网友:
就算PWM快是没用的,取样环路快不了,这是结构造成的!

网友:
哈哈,可以的,AVR就有,AT90PWM3 和 AT90PWM2 PWM频率可以到64M,应该能够满足需要了吧.我也在做相同的工作,想用它做移相全桥.
不有,7楼的回答是不正确的,环路有3K~5K的采样足够.

网友(2015-11-07):
用STM32,JIU ok

网友(2019-09-13):
STM32 JIU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抖动的方法可以提高PWM的频率。

比如,8位PWM提升为10位,把4个8位的PWM周期当作1个10位的PWM周期控制 ...

这个可以,但没太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