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固定电话线路免费传送信息的设想

楼主(2009-11-20):
前段时间看到CCAV上说使用程控电话交换机改来电显示做诈骗的,突然想到电话好像都是从被叫方摘机开始计费的,既然来电显示的设定信息可以被传过去,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调用电话线路传送免费的信息呢```?

网友:
电信局不支持(仅传送你的电话号码),就没戏。而且来电显示的信息有限。实际使用的,有电话接通以后的短消息,这只是说明技术上是可行的。

网友:
每次拨号都有时间延时的,当你按下最后一个数字的时候,对方电话不是马上会响的。你不想发一个传真用掉好几天时间吧?

网友:
可以做传输机密信息用

网友:
这些都是通过机房控制的吧.来显,计费都是固定信息。你要传你的信息估计要等开始通话以后

网友:
四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