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单片机软件的网友都在用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2009-11-20):
51/AVR/STM32/MSP430/PIC/LPC21XX等,实际产品中都在用操作系统么?用哪种操作系统?

网友:
一直裸奔,

网友:
这么点小玩意就别上操作系统了,一直裸奔

网友:
状态机这种时候比OS好使,也好调试维护

网友:
状态机的缺点是,有时候实时性很难掌控。

个人一般用事件调度(类似状态机),事件调度不好处理就用抢占调度。

楼主:
LS说的事件调度是用操作系统实现的么?

还是就是一个前后台循环结构?

网友:
裸奔其实挺好的!

网友:
操作系统也是一前台一后台,当然这只是任务调度方面来说的。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最近准备换windows7,不知道能不能运行!呵呵

网友:
一直裸奔中,也想搞个衣服穿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