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普原的示波器,两个通道怎么同时用单次触发

楼主(2009-11-20):
请教一下,普原的示波器,怎么同时用单次触发,用通道1和通道2同时分别捕捉两路信号?,比如说I2C中的时钟和数据两个信号?刚买了台DS5022M,单个通道是可以单次触发的,可是我要同时分别捕捉两路信号,怎么设置

网友:
在“外接触发输入端口”接触发信号。

网友:
DS5022M?/??二手机?
同时捕捉两路不同信号用交替触发,DS1系列有此方式

楼主:
DS5022M能同时分别捕捉两路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