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网络,1台主机,8台从机,从机地址范围为0-10000,如何做到快速自动发现设备?

楼主(2009-11-20):
RT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上电主动上报,

可也是用个上报的命令.

422全双工,好做!

还可以从主机处设置.

楼主:
422是全双工,但实际上和半双工的485是一样的,所有的设备的接收线RX+/RX-并到一起,TX+/TX-并到一起,不能同时发.

网友:
提醒注意:凡是总线的洞洞,必然要有个机制,来决定哪个洞洞占用总线,与是否双工无关。提供个思路,既然设备少,冲突了也不怕,根据实际情况搞个延时,谁先报名成功就算谁的。

网友:
8个从机,为什么要有0-10000的地址范围

楼主:
回楼上,一台主机最多挂8台从机,但不代表只生产8台从机。

网友:
请参考网卡的管理方式,会有大启发.

网友:
没做过1对多,不清楚当多个从机同时发数据,主机收到什么,应该通不过校验吧,
一对一时,通不过校验,我做的是重复发3次,都不对,判为通讯断线,重新握手。

如果上面的假设成立,
那么主机可以在发握手祯前,发一个询问祯,询问有无未初始化从机

如有未初始化从机,进行初始化登记
并认为已初始化的从机未断线,重新进入正常数据发送。
如没有,逐个对已登记从机进行握手,按通讯断线处理。

或者
主机定期发一个询问祯(如每隔一祯数据),询问有无未初始化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