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暖风机坏了,能发热,不能送风,请教是电机坏了还是启动电容坏了

楼主(2009-11-20):
RT,空调暖风机坏了,能发热,不能送风,请教是电机坏了还是启动电容坏了

网友:
用手转一下风扇,如能转起来,那是电容。如没有那得查电机或是电路。

网友:
还有可能性是传感器坏了

网友:
查查电容有没容量了。再查一下电机的线圈是不是通的,有没有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