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CAN总线对外用的是什么座子?RS485的座子能用么?

楼主(2009-11-20):
RT

楼主:
CAN总线是几根线?用485总线常用的RJ11座子对外可以么?

楼主:
CAN总线可以接多少个设备?

楼主:
需不需要加隔离?

楼主:
原先准备用485总线,1主机,8丛机,但自动发现从机很难实现.

所以想改成CAN总线,对CAN总线没有了解,请各位网友多多指教!

网友:
我是用普通的5.08间距的接线端子,现场方便接线。can接口一般都要加隔离的,实现成本比485要高一些。也是两根线。

标准的是9针座,CAN接口卡,都是9针座。一般能接100多个,这个数量还受一些其它因素制约。

“485总线,1主机,8从机,但自动发现从机很难实现. ”

是可以实现的,在通讯规约上,
最简单的,主机轮询,约定三次不回复,该从机不在线,

楼主:
谢谢楼上.

"可以实现的,在通讯规约上,
最简单的,主机轮询,约定三次不回复,该从机不在线"

这个是容易实现.但如果事先不知道从机ID,要逐个轮寻发现的话,将会耗时间很长!

网友(2010-06-27):
CAN没有规定机械结构,什么样的 都可以,其实485规定用DB9你也可以用不鸟他用别的啊

网友:
"可以实现的,在通讯规约上,
最简单的,主机轮询,约定三次不回复,该从机不在线"
-------------------
在can上面这个不是最简单的做法,最简单的是,保证所有节点发送ID不同和通信量不高的前提下,从机可以直接发送数据,无需等待主机查询,直接利用can的仲裁机制就可以了,主机只要在一定时间内接收并判断从机ID就行。

另外,常见的can通信协议在接插件上是有定义的,为接口兼容应当尽量按常用定义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