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一个C语言的问题:关于函数指针,在线等

楼主(2009-11-20):
结构体定义:
typedef struct {  _iq  As;                  // Input: phase-a stator variable
                                  _iq  Bs;                        // Input: phase-b stator variable
                                  _iq  Alpha;                // Output: stationary d-axis stator variable
                                  _iq  Beta;                // Output: stationary q-axis stator variable
                                    void  (*calc)();        // Pointer to calculation function
                                 } CLARKE;

typedef CLARKE *CLARKE_handle;
/*-----------------------------------------------------------------------------
Default initalizer for the CLARKE object.
-----------------------------------------------------------------------------*/
#define CLARKE_DEFAULTS { 0, \
                          0, \
                          0, \
                          0, \
                                        (void (*)(Uint32))clarke_calc }

/*------------------------------------------------------------------------------
Prototypes for the functions in CLARKE.C
------------------------------------------------------------------------------*/
void clarke_calc(CLARKE_handle);

=======================================================
函数定义:

void clarke_calc(CLARKE *v)
{

   v->Alpha = v->As;

   v->Beta = _IQmpy((v->As + _IQmpy(_IQ(2),v->Bs)),_IQ(0.57735026918963)); // 1/sqrt(3) = 0.57735026918963

}

这里初始化赋值里面的(void (*)(Uint32))clarke_calc 里的(Uint32)有什么用?怎么确定的?我直接用(void (*))clarke_calc 行不行?为什么?谢谢

楼主:
还有一点不明白,clarke_calc是一个已经定义了的函数名呀,函数名本身不就是代表地址吗?为什么还要这么多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
将clarke_calc强制类型转换成(void (*)(Uint32)),这个 (void (*)(Uint32)) 表示的是一个返回void类型的\参数为一个Uint32 类型数据的 函数的指针.

楼主:
“参数为一个Uint32类型数据的”

原来如此。。。。。
3x very much

楼主:
不是那么回事嘛,看这个:

typedef struct {         int16 Txdata[8];
                                        void (*init)();
                                        void (*dsend)();
                                }SCI;

typedef SCI        *SCI_handle;

#define SCI_DEFAULTS {{0,0,0,0,0,0,0,0},        \
                                          (void(*)(Uint32))scia_init,\
                                          (void(*)(Uint32))scia_send \
                                         }

void scia_init(void);
void scia_send(SCI_handle);

网友:
(void (*)(Uint32))clarke_calc
这里是将clarke_calc强制转换成一个(void (*)(Uint32))类型的函数指针,它指向的函数以Uint32为参数,void为返回类型

楼主(2010-09-27):
Uint32似乎应该是指指针数据的位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