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定义一下所用技术的叫法?

楼主(2009-11-20):
要实现将一个485网络上的多台设备映设成多台单独的ip设备,准备采用在单网卡绑定多个ip(或叫单mac地址绑定多个ip)的办法来实现。

这样做法行的通么?这种做法有没有一个较为正式的叫法?

楼主:
arp欺骗么?

楼主:
端口重载技术?

楼主:
继续请教

楼主:
谢谢楼上。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是一个简单实现的路由器?

网友:
在数据网络上的话,这个叫一个端口绑定多个IP,是不是同一网段的IP都可以,如果只是同一网段点对点通讯,这个没问题,只是如果你绑定了不同网段的多个IP,你发送ip包的时候,记得选择相应网段的IP作为源地址

想要实现路由功能的话,就不是在端口绑定多个IP了,而是应该叫做添加子端口,这个技术上应该叫做单臂路由,每个子端口一个或多个IP,IP网段不能重复。

如果是vlan通过以太网交换机连接这个端口的话,要启用Trunk,让不同vlan的带vlan tag的帧都发送到这个端口

当然我说的是以太网通讯,至于485,俺是不懂的,供参考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称为路由器的端口重载技术?

楼主:
我对原理性的东西基本不懂,只是知道通过在一个MAC上绑定多个IP地址,可以将多个485设备虚拟成多个IP设备。请各位网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