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可有做电机方面的?麻烦来讲讲三相电机选购时该注意哪些参数???

楼主(2009-11-20):
RT
最近要做个排风类的设备,要求用三相电机,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电机这一块
要求:
    功率150W~300W
    风压>=200Pa
    排风量 15~20立方米/min
    另外在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噪音要尽量小

请教大虾该如何选择三相电机?最近要先行谢过了

楼主:
坛子里没有做这方面的朋友么?

网友:
你是买电机还是买风机?

网友:
直接问卖风机的应该能得到更好的答案

网友:
风压,风量是由风叶设计和风叶转速决定的。这些参数跟电机不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没有人能提供信息给你。
要做电机选型,你所需的最基本参数是额定转速,额定转矩,这个你最好先用风叶做实验测出来。

网友:
对风机不懂,150W-300W能有15-20立方米/min的排风量?

楼主:
对风机不懂,150W-300W能有15-20立方米/min的排风量?
————————————————————————————
这个参数是参照现成产品定的,应该没有问题
我主要是做三相电机控制 对于风叶设计不用操心 看来还是需要先做做实验

楼主:
大家有没有好点的商家推荐?

网友:
你是选芯片自己做还是想选现成的啊?
如果要选芯片的话推荐你一款芯片TMC603直流无刷驱动芯片不需要传感器换相的.

楼主:
多谢LS
已经选定了IR公司的irams06up6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