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hz模拟示波器波形看不清

楼主(2009-11-20):
小弟刚刚买了一个二手的模拟100Mhz的示波器 测量兆赫兹一上的振荡器,示波器不清晰,我讲采样时间调到做小还是只能看到一条长带子,看不清波形,是不是我的示波器白买了?

网友:
先换个好探头

网友:
一条长带子,看不清波形,是不是我的示波器白买了?
这是你的波形触发没有正常,选择正确的触发源 触发模式 及 触发电平。网上再找些关于示波器的基础知识学习、再练习一下就行了

楼主:
还有就是没有型号输入的时候也上下微微波动,是不是频率太高了所以看不清楚的缘故啊,早知道不买模拟示波器了

网友:
考,你说的情况是使用问题,什么示波器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因为不会用,以后说有问题。。。

网友:
调一下触发方式、电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