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激光测距模块或电路啊?

楼主(2009-11-21):
现在的手持激光测距仪精度高,测量速度快,如果把这种测距模块用在飞行器上是不是能获得飞行器的即时高度甚至速度?就是不知哪里有卖或如何DIY.

网友:
手持的那种,重量不轻,速度不快(每秒才几次输出)。
如果重量轻,速度快,那么价格就很吓人了 。
我手中有个4K测量频率的芬兰产激光模块,相位测距,精度到厘米,重量在700多克,价格就要3000多美金了。作用距离只有40米,如果距离长的,其他参数也变化了
即使有这样的模块,对你数据处理那块要求也很高。

楼主:
我看网上很多用所谓 CPLD + MCU 测距的,也没有看到用什么昂贵的雪崩管的,就用的普通光电管。整个电路看起来蛮简洁的,如果近距(<50M)的话,不就可以 DIY 了?

网友:
支持,,,得那出实物来破解...照片都没有!!!

网友:
激光好像比较贵哦,并且在实际运用中容易受外界环境影响!测距离我可以推荐一个模块吧,就我们自己也在用,微波雷达测距离!光雷达模块,价格在3000元左右,如果加上后端DSP处理好像也不超过4000,作用距离几百米不成问题。
精度也很高,只是国内DSP处理这块顶级高手比较少,能达到国外那种精度恐怕有些难度!!

网友:
如果精度不需要很高的话,用GPS模块可以胜任,精度10米左右。动起来时方位速度都挺准的。

网友(2011-11-14):
国外的比较贵,国内的不会超过800。
目前国内基本上都可以做到3mm以内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网上很多用所谓 cpld + mcu 测距的,也没有看到用什么昂贵的雪崩管的,就用的普通光电管。整个电路看起来蛮简洁的,如果近距(<50m)的话,不就可以 diy 了?

普通的光电二极管不行

网友(2011-12-22):
回复 楼主:

这个成本不菲~

网友(2012-05-24):
好贵啊,玩不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