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8PA与Mega88V的区别在那里,可以直接替换吗?

楼主(2009-11-21):
今天去买Mega88V的芯片,可是店家说都是Mega88PA的了,不知道它们有什么区别,看了下88PA手册好像没有提到单线仿真,不知道可以用在 蜗牛触摸演示板 上?

网友:
升级版的mega88 带picoPower 功耗低 支持单线仿真
还有就是不分10M和20M的版本了 在1.8 - 5.5V电压范围呢 都可以跑到最高20M
其他应该都一样

网友(2010-11-24):
二楼正解,就是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