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78f0397的调试软件ID78K0-TK 安装不了啊

楼主(2009-11-21):
前天去武汉参加nec-mcu研讨会,主办方发了这块板觉得蛮强的,相比以前用的51.但是那个刚盘上的调试软件ID78K0-TK就是安装不了。
有没人比较熟的能告诉我一下。光盘上是有一个id但是nectools32就是装不了。直接选择ID78K0-TK去装用这个id它又说id错误。
nec的单片机上手还真不容易啊。希望有朋友能传授学习经验。

网友:
请详细介绍安装的问题现象,如果出现死机情况,多半是因为id_driver出现问题,请打开任务管理器,结束掉id_driver2就可以了。

网友:
LZ是不是ID码输错了,多了个空格啥的,正确的应该是:00101386V

你再试一下吧

楼主:
ID78K0-TK   打开时出现这种情况  安装时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还有  单独装ID78K0-TK 的时候  用00101386V提示id错误

网友:
图片的情况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正确设置通讯的虚拟串口
到NEC Tool32/Portconfig for ID78K0-TK去设置

网友:
ID-78K0-TK不能单独装,需要先装ID-78K0QB

楼主:
我被这块板搞伤心了,用一下单片机要装那么多的软件。我怀疑是哪个主件没装上去,Tool32/Portconfig for ID78K0-TK用不了,电脑大致提示意思是电脑上没这个文件,的确安装目录就没看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