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想装个无线网卡 哪种好?另外想换装个无线路由器,什么牌子的好?

楼主(2009-11-21):
在网上看了下pci-e无线网卡,有好多种,一下子就看蒙了,知情的朋友帮忙推荐下吧.我看有intel 4965agn,3945,Broadcom 4321,Atheros AR2425......

到底哪种信号比较强,传输速度快,质量比较好啊,我的本子是ASUS的,945的主板.

另外一起给推荐个无线路由器.

网友:
minipci吧?Atheros系列的比较好。

楼主:
pci-e的,不是minipci

网友:
WCDMA:EM770W,EVDO:EM660,TD:EM560

网友:
本本如果留有内置无线网卡的接口就最好了,要不就买个USB口的也不错,路由器找找二手的Linksys,我用的是WRT54G,V2版的,还不错,据说V2版的可以刷番茄的固件,这个版本现在不好找了

网友:
手上有一张,保证能用,一直放着,行的话可以转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