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口不如动手!开始着手研究雕刻机的上位机.

楼主(2009-11-21):
一直想做个雕刻机的上位机,定位不要太高,三轴,一般的速度,
能雕电路板,偶尔雕点浮雕就可以了.但是要研究的东西太多.
G代码解释、插补算法、实现控制、下位机通信。。。。。。

算了,不考虑那多,先开头再说吧。

因为不会用C,只能用delphi来,计划是先测试各个问题,
能通过后再组合一起,再转成C(谁!谁扔的石头....)

附件是一个操作并口的程序,可以在并口的第2脚输出脉冲。
改变第三脚的电平时,可改变电机的转动方向。

脉冲的使用延时的方式改变,遁环次数大就慢,反之快。

网友:
SF, 建议做USB控制,并口已经有了就不要再开发了吧

楼主:
最好是做成USB的,因为并口有MACH;

但是我现在想先对G代码\插补计算有什么了解再做下一步.

USB的硬件才难搞了.

继续练习

按网上的资料,能实现直线与圆弧的插补模拟,
但是直线只能在第一象限内.

代码正在完善中.......

网友:
圆弧插补有双积分,泰勒等,很多年前写过。代码在大软盘里面,估计没有希望读出来了。。。

楼主:
to rtems

能找一下你的代码,给大伙研究下吗,先谢谢了.

PPT里的算法都是介绍第一象限的,有太多的局限性。

楼主: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做了一个控制程序,
目前可能控制三轴的输出,能雕平面,
浮雕,但是问题还有好多好多......

先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2010-01-04):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做了一个控制程序,
目前可能控制三轴的输出,能雕平面,
浮雕,但是问题还有好多好多......

先上个图来看看
=============================================

不知道可否开源?

网友(2010-12-22):
不知道可否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