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P 中的 UDP 作为 接收方 的 配置

楼主(2009-11-21):
.小弟一个项目,要用单片机从网络中接收大量的数据  。按老大的说法,TCP 太慢,要用 UDP 方式。

搜索了以下,找到了 uIP ,接着就开始移植,TCP 方式 出奇的方便,没几下,就调出来了,但是 UDP 模式却怎样也不成功。

看一些网上一些例程,UDP初始化一般是用这样的代码

    uint16_t udpipaddr[2];
    uip_ipaddr(udpipaddr, 131,188,3,221);
    ntp_conn = uip_udp_new((u16_t*)udpipaddr, 37);

回调函数一般是类似这样

     if (uip_poll())
        {
            uip_appdata[0] = 'X';
            uip_appdata[1] = 0;
            uip_udp_send(1);
           。。。。。。。。
         }

但是这好像是作为主机,向其他设备发送数据。可我要得是接收别处发来数据。我问过我的一位同事,他是做这个项目的上位机部分,也就是 用UDP方式发送数据,按他的说法,他会向指定的一个IP和端口发送数据。

那我就晕了,我用 uIP 在 单片机上应该怎样接收它发来的数据,由于是接收方,所以应该不是像上面代码那样主动建立连接吧,那因该怎么样呢?Uip 的文档好像没有提供相应的说明。在这个项目中,好像应该是上位机作为主机,由它来建立连接,然后向我发送数据。那我的 uIP 因该怎样初始化呢?回调函数应该怎样写呢?找了好久,好像都是用UDP作为放送数据,很少看到有接收数据的。如果像 TCP 那样,直接监听一个端口就好了。接收方是不是一定要知道发送方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呢?能不能我把下位机的 IP和端口号固定,然后上位机直接向这个IP和端口发数据经行呢?

这几天都在搞这个东西,现在好迷惑。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先谢谢大家了。

我的硬件平台是 atmega32 + enc28j60 .

网友:
你的例程好象是发送的

接收这样设置

UdpPcb = udp_new();
udp_bind(UdpPcb,IP_ADDR,port);       // 绑定本地IP地址
udp_recv(UdpPcb,UDP_Receive,NULL);   // 设置数据接收时的回调函数

网友(2010-02-26):
请问楼主现在搞好了吗??我也在做类似的东西 加我QQ:343069192 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2010-07-02):
单片机里面udp数据包的基础上没有协议的话,就在mac的驱动的接收数据函数里面直接判断协议(udp)端口(port),使得话放到数据缓冲池,函数返回
不是的话就直接返回接收到的数据给上层程序
不用把udp协议做出来
发送udp数据的话也可以自己封udp包,直接写道mac中发送

网友(2011-01-26):
struct uip_udp_conn *myudp_conn;
void myudp_init(void)
{
    uip_ipaddr_t ipaddr;//定义IP类型变量
    uip_ipaddr(ipaddr, 192,168,1,116);   //远程IP为192.168.1.116
    if(myudp_conn != NULL)
    {
      uip_udp_remove(myudp_conn);//如果连接已经建立,则删除之
    }

    myudp_conn = uip_udp_new(&ipaddr, HTONS(1000));//建立到远程ipaddr,端口为1000的连接
    if(myudp_conn != NULL)
    {
        uip_udp_bind(myudp_conn, HTONS(2000));//绑定本地端口为2000,也就是2000-->1000 发数据
    }
}

void myudp_send(char *str,short n)
{

   char   *nptr;
   nptr = (char *)uip_appdata;
   memcpy(nptr, str, n);
   uip_udp_send(n);   //发送n个数据
}
void newdata()
{
    char   *nptr;
    short len;
    len = uip_datalen();//读取数据长度
    nptr = (char *)uip_appdata; //取得数据起始指针
    if(len<4)myudp_send("Please check the command!\n",26);
    else if(strncmp(nptr,"getname",7)==0)myudp_send("My name is Johnny.\n",19);
    else myudp_send("Unkown command!\n",16);
}
/*---------------------------------------------------------------------------*/
/** \internal
* The main UDP function.
*/
/*---------------------------------------------------------------------------*/
void myudp_appcall(void)
{
   if(myudp_conn->rport == HTONS(1000))
   {
     /*if(uip_poll()) {
       myudp_send("hello\n",6);//定时时间到,发hello
     }*/
     if(uip_newdata()) //如果指定IP的指定端口发来数据
     {
       newdata();
     }
   }
}
最后需要定义一个宏
#define UIP_UDP_APPCALL myudp_appcall
放在uip.h

网友(2011-09-15):
【7楼】 xieyx77
积分:2
派别:
来自:
******************************
网上说udp上面有bug,请问其它地方修改了吗?

网友:
ding!
我现在也是uip1.0的udp不通讯哈!

网友:
为什么我现在能发送数据给PC机。但是接收不到PC机发送过来的数据!

网友:
顶!
我现在udp通讯发送数据是成功,但是接受数据一直不成功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udp主动连接的程序能发给我一份看看吗?252655388@qq.com

网友(2011-12-20):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是LWIP的吧,他想用UIP做

网友:
我下位机通过UDP发送数据,可PC总是接受不到

网友(2012-02-29):
我现在的是下位机可以接收到PC发过来udp数据,下位机也可以给PC发udp数据,但是重新上电的时候,只能PC先给下位机发一次UDP数据后,下位机的UDP数据才能发给PC,我想让下位机一上电就能给PC发送数据,应该怎么弄呢?是固定IP还是在发送的时候绑定IP和端口呢?

网友(2012-05-14):
我也想实现19楼的功能,现在主动发送放在udp接收循环里面,第一次发arp包,第二次就能发udp数据了,但是当加个if语句就不行了,

网友:
if(标志位)   //在串口中断里置位
{
发送();
}
一直在发arp请求包,但是 PC机不回应.

网友:
做好了没,希望分享一下思路

网友(2012-11-15):
我也在做,分享下思路。

网友(2012-12-20):
UDP 不用UIP 也很好做 ,接收用中断,发送主动,直接对数据打包封装就可以,但是TCP 就麻烦 现在正在搞

网友:
uip的UDP  无法接收 也无法发送  TCP倒是很顺利,求解  :

网友C:
/*******************************************************************************
*        函数名: udp_app_init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功能说明:设置需要监听的UDP端口,这个函数在 uip_init() 以后调用。
*******************************************************************************/
void udp_app_init(void)
{
//服务器
        /* 开始监听UDP端口LPORT */
        //uip_listen(HTONS(LPORT));
        uip_listen(HTONS(g_NetPara.udpserverport));
    uip_udp_bind(&uip_udp_conns[0], HTONS(g_NetPara.udpserverport));

//客户端
    uip_ipaddr_t addr;
    struct uip_udp_conn *c;
    uip_ipaddr(addr,g_NetPara.udpdstipaddr[0],g_NetPara.udpdstipaddr[1],g_NetPara.udpdstipaddr[2],g_NetPara.udpdstipaddr[3]);
    c = uip_udp_new(&addr, HTONS(g_NetPara.udpdstport));
    if(c != NULL) {
        uip_udp_bind(c, HTONS(1999));
    }

    tcpudp_sendlen = 0;
    tcpudp_sendflag = 0;
}

/*******************************************************************************
*        函数名: udp_app_call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功能说明:这是一个回调函数
        在h文件中,我们定义UIP_UDP_APPCALL的宏等于udp_app_call
*                当uip事件发生时,UIP_UDP_APPCALL函数会被调用。
*                例如: 当一个UDP连接被创建时、有新的数据到达、数据已经被应答、数据需要重发等事件
*******************************************************************************/
void udp_app_call(void)
{
    //服务器模式
    if (uip_udp_conn->lport == (HTONS(g_NetPara.udpserverport)))
    {
            if (uip_newdata())//接收到一个新的UDP数据包,准备需要发送数据
            {
                    udp_newdata();
            }
    }

    //客户端模式
    if(uip_udp_conn->rport == (HTONS(g_NetPara.udpdstport)))
    {
        if (uip_poll())
        {
            if(tcpudp_sendflag)
            {
                tcpudp_sendflag = 0;
                uip_send(tcpudp_buf, tcpudp_sendlen);
            }
        }
        else if (uip_newdata())
        {
            udp_newdata();
        }
    }
}

网友(2013-08-22):
看完了,还是没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
*        函数名: udp_app_i ...

请问,我现在用vc6.0编写一个UDP接受程序就可以了,接收到的程序在vc里直接存在txt里,接收stm32发出来的数据,你这个程序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