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稳定性,在纽扣电池设备中也开了看门狗和BOD,新版带A的AVR芯片感觉不错

楼主(2009-11-21):
没办法稳定性第一啊,好在看门狗的额外电流只有5uA左右,还算可以接受。

BOD大概有20uA,不过新版带A的芯片,都有picoPower技术,可以在睡眠中关闭BOD,这样睡眠中BOD也是零功耗了,唤醒后BOD自动开启。

不错,好用~

网友:
我记得看门狗的额外消耗应该是22uA的样子。我看了下掉电模式下的工作电流,加上看门狗好像是28uA不加的时候是3uA (均为最大值),楼主难道实测为5uA?那说明相当不错了。官方是比较保守的。 承诺值比实际做到的大很多。

另外,我比较关注新版带A的芯片,价格相比以前何如了?

楼主:
现在掉电模式如果什么都不开,那么不到1uA,开了狗大概5uA,也许跟我狗的分频有关,因为我用了最长的8s超时。

带A的价格和老的还是一样,期待早日降价啊~~

网友(2013-11-22):
48P,88P,328P这个系列的不错,而且PIN TO PIN 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