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谁有华硕A6Km的主板电路图啊……

楼主(2009-11-21):
在网上搜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貌似这个很多人也在找,也都找不到,就来求助万能的坛了……
我自己的本就是这个型号,很老的机器了,06年初买的。现在怀疑主板有点问题所以想上来找找电路图看看能不能做点手工
哪位要是有麻烦给个明道儿吧,谢过了~~!

网友:
说说故障

楼主:
【1楼】 avrmk
说说故障
--------------------------------------------

电池不能开机
就是开机的话只能用外接电源,可以挂着电池,也可以摘掉;
如果不用外接电源,单靠电池,则无法开机。

不能开机的现象为自检过后停留在黑底的屏幕(有ASUS图标)那里就不动了,硬盘灯不亮,按任何键没反应。
如果在开机自检头两秒按F2可以进bios,查看仅有的几项参数,目前没发现异常;更改BIOS参数,重启后再查看也可以正常显示我刚才改过的数。说明BIOS是好的,BIOS电池也有电。

换过两块电池对比, 一块是购机时自带的老电池,xp下仅剩余30分钟电,一块是08年后买的电池(也是asus原厂),可以用1个半小时;两块电池对比,现象相同,因此也排除是电池电力不足的原因。

曾经问过一位做笔记本维修的工程师,他倾向于判断是主板上电源管理模块有问题,不过由于没拿机器给他查,目前也没有定论。所以我想找找原理图,自己对照着看,看看能不能确定一下问题所在。

另外用了几年的东西,查查电路,也算开开眼界~~

楼主:
补充一下如果用外接电源启动之后,进xp再拔掉电源只靠电池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楼主:
再补充一下,原机是CPU=AMD Mobile Sempron 3000+(主频1.8GHz),内存256MB/DDR333
我购机时升级内存加了一条512的,总共768MB;
07年升级加了一条1G的,换掉256的,总共1.5G内存,一直到现在。
09年机器过保后我把CPU换成AMD Mobile Turion 64 MT-40(主频2.2GHz)

出现不能开机的毛病确实是换cpu后出现的,但是我想电池开机跟cpu有很大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