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X1117可调稳压管的输出电压计算

楼主(2009-11-21):
下面是周立功提供的SPX1117的资料的一部分,里面计算可调输出电压的公式,看了半天感觉不太对,希望高手给解释一下,该怎么计算。

这个计算的最后说;前提是Vref=1.25V ,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个vref是多少,我该怎么计算呢?我输入在25V左右,看datasheet之后,说极限输入电压为+20V,估计我的这个25V是不能用了。如果我的输入小于20V,这里我怎么选择电阻来计算输出等于3.3V呢?

网友:
人家资料写的很清楚,没啥可以解释的。你要是觉得不对,总应该有点理由吧。没理由就说人家不对,这。。。难听的话我就不说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写的是很清楚,我现在知道我的输入是20V,输出3.3V,难道我计算R1  R2的时候也用Vout=1.2*(R1+R2)/R1吗?不是太明白说的“前提是Vref=1.25"怎么理解。
或者粗略计算就直接用Vout=1.2*(R1+R2)/R1计算,不管vref呢?因为这段中文是周立功翻译的时候自己加的,我对照了英文原版没有这么写

网友:
第一,LDO的输入电压都很有限,给1117加20V怕是要冒烟。
第二,Vref=1.25指的是1117-ADJ,你也可以换其他的,比如这个电路也适用于1117-3.3,此时Vref=3.3

楼主:
第一,LDO的输入电压都很有限,给1117加20V怕是要冒烟。
第二,Vref=1.25指的是1117-ADJ,你也可以换其他的,比如这个电路也适用于1117-3.3,此时Vref=3.

3楼大哥的第一条说的有道理,手册上说是18V,不过我加到20V几分钟时间还没冒烟,估计时间长了会冒烟。
关于您说的第二条,1117-3.3肯定可以输出3.3V,我手里只有1117-adj,我怎么来选调节电阻呢,使输出为3.3V。
手册上说:可调节输出为1.25V到15V之间的任意值,我不是太懂这个时候的vref取多少,然后来计算电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