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AVR unsigned long 型变量,置高位会出错并警告!例如:data|=(1<<19).

楼主(2009-11-21):
IAR AVR unsigned long 型变量,置高位会出错,得不到正确的数据,并编译器警告!

Warning[Pe063]: shift count is too large
例如:
  unsigned long int data=0;
  data|=(1<<19);

如果这样,
  unsigned long int data=0;
  unsigned char y=19;
  data|=(1<<y);
  这样警告消失,但结果错误。

那位兄弟,指教下。

网友:
1<<19 ,结果是0,
编译器警告是告诉你,你的这条语句可能语法(或者逻辑)错误。

原因:
1,在这里是int型,int左移19位,结果是0。

正确写法:1UL<<19

楼主:
金上
虹官
速度真快。

试了一下。果然是这样。
但不是很清楚,UL是指什么意思,
金上
虹官
再请指教下。

网友:
把1强制转换应该也行

楼主:
楼上兄弟,难道UL=unsigned long ?    1UL<<19 ,这个就是将1强制转换成unsigned long 型的?

网友:
没错,常数不特别指明都是int型的,1UL里面的UL就是指明这个1是unsigned long

楼主:
谢谢兄弟们的帮忙。

网友:
类似:
unsigned long x=6553*10;
结果也是错的。

网友:
本来想进来说  1ul << 19  的,没想到被别人抢了先,哈哈……

网友:
【5楼】 marx ●█〓
常数不特别指明都是int型的
----------------------------------

不一定。
常数如果超过int表示的范围,类型就不是int了。

10进制常数和16进制常数规则还不完全一样。

关于 字面值整型常量 的类型,可直接参考C语言标准文档。

网友(2010-03-20):
上官金虹相当彪悍嘛。。。小李飞刀都要佩服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类似:
unsigned long x=6553*10;
结果也是错的。

能解释下是为什么吗?

网友(2013-01-11):
if  x<<24  呢?

网友(2014-04-20):
mark 我在IAR 430驱动ad7799中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