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 avr中断编译被忽略

楼主(2009-11-21):
程序如下
void instal_timer1(void)  //初始timer1
{
  TCCR1A=0xa2; //8位相位修正PWM 8000000/(64*2*256)=244.14hz
  TCCR1B=0x03; //clk/
    TCNT1= 0x00;  //计数器初始值为零   从此到ffff为止为一次中断
   OCR1A=50;   //初值
   OCR1B=50;   //初值
   SREG=0x80;  //定义它为0x80 中断才可以工作
}
中断部分
#pragma interruput_handler TIM1_OVF: 6
void TIM1_OVF(void)
{
  cli();
  c=0;
  c++;
  if(c==40)  //中断频率
  {
    c=0;
        shaomiao();
   }
   sei();
}
第一次编译提示warning  ../car.c:160: warning: ignoring #pragma interruput_handler TIM1_OVF
第二次编译就没有warning了·····

网友:
这是ICC的写法。WINAVR看开始菜单里的手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