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如何设置 Fluke 189 的自动关机时间?

楼主(2009-11-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有个断电时间设置的。我上传一个中文手册阿莫看一下吧。在第五节。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05854.pdf(文件大小:5.69M) (原文件名:187_189_umchi0200(1).pdf)

网友A:
FLUKE应有解除自动关机功能。

我的FLUKE112万用表是开机时按住“HZ”键超过一秒以上,解除自动关机功能。

按FLUKE惯例,在它的系列产品里应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自动关闭电源的设定时间是15分钟。从设定菜单上您可以选择长达23小时59分的设定时间。如果您设定自动关闭时间为0,那么仪器将保持开机状态直到您把旋钮开关转到OFF或者电池太弱时为止。

网友(2016-09-14):
引用 网友A:
FLUKE应有解除自动关机功能。

我的FLUKE112万用表是开机时按住“HZ”键超过一秒以上,解除自动关机功能。

长按后解除自动关机后有提示吗?
我的 189 开机长按黄色按钮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