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O口设置为推挽输出高电平,直接接地有问题吗?

楼主(2009-11-22):
RT

网友:
什么推挽输出?负载接在2个io上,1高1低?哪一点直接接地?画个图吧?

网友:
上P下N推挽输出,P工作输出高电平,Vds=VCC,一般不能直接接地

网友(2012-08-08):
推挽输出作为下拉的时候,相当于该引脚内部直接接地,这样外部VCC直接通过芯片接地了,和短路差不多,所以如果引脚和VCC  GND打交道加个电阻比较合适,4K--10K 都见过

网友:
接个电阻再接地。。。。。
10K-20K都行

网友A:
好像楼上的有点跑题,别人并没有问两个IO连接啊。

IO设置为推挽输出是强驱动能力输出,输出为高,还直接接地,肯定不行啊,相当于短路了。
即使芯片还能运行程序,但是都不可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楼上的有点跑题,别人并没有问两个IO连接啊。

IO设置为推挽输出是强驱动能力输出,输出为高,还直接接 ...

直接接地,电流会很大,估计直接把IO烧坏。

网友:
以前试过不小心接地大概10分钟,芯片会发热,解除短路后芯片暂时没坏。

网友(2012-12-08):
stc里面推免输出好像是20ma吧,直接接地,芯片会发热。会不会坏就不知道了

网友:
按键不就这样做的?
我的就是开关一头输出高,一头接地
请问你们怎么做的

网友:
我接按键的时候先接个电阻再接地。

网友:
而且接按键的时候是外接的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