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的疑问....

楼主(2009-11-22):
在quartus ii里面进行verilog的仿真时 为什么代码写上升沿跳变 而波形图的结果是下降沿 写下降沿跳变 而结果是上升沿啊?
是不是哪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
先用functing simulation 看

楼主:
问一下 功能仿真和时序仿真有什么区别 都在什么时候用啊

网友:
功能仿真不考虑器件延时,是理想情况下的仿真结果。时序仿真考虑器件延时,是下载到器件中真实的运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