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运动控制卡吗

楼主(2009-11-22):
最近一个3轴步进电机运动控制卡项目接近尾声,基于LPC2146+EPM570,但闭环定位不能达到要求,只能达到5UM(1UM的光栅尺反溃信号),有没有前辈做过类似的项目,盼指教。

网友:
留个联系方式,你在哪里??俺做过

网友:
对你的这个控制卡很敢兴趣,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合作一下,QQ 442999791 交流。

网友:
哈哈,,做的 雕刻机 !!

网友:
楼主想做3轴闭环的控制卡:我推荐您一个方案
MCU(简单的那种就可以了)+TMC428(3轴控制芯片)+3*TMC249(步进驱动芯片)+TMC423(3轴编码器反馈)+3个MOTOR
这个方案也不需要做太多算法,而且外部电路很简单,可以把3个电机的控制+驱动+反馈集成到一个PCB板上
上传一个之前已经开发好的卡:

型号        性能
                           控制芯片
TMC211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LIN通讯
TMC222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TMC223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StallGuard功能
TMC428        3个电机控制芯片;SPI或step/dir控制信号
TMC454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406,classic/SPI/SD
TMC457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2048;classic/SPI/SD
TMC401        信号转化芯片 SPI---STEP/DIR;42细分
                   编码器信号处理芯片
TMC423        3路ABN编码器处理芯片
                        步进驱动芯片
TMC23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3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4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TMC24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3相步进驱动芯片
TMC332        适用2相或3相步进电机;自动高速;运动平稳;细分数2相256细分,3相171细分;S/D接口;ABN编码器输入
                     无传感器直流无刷驱动芯片
TMC603        3相BLDC;20A;12-50V;无需Hall换向

详细资料及参考电路        详细资料及参考电路

TMC211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09
TMC222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22
TMC22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23
TMC428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28
TMC454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54
TMC457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57
TMC401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01

TMC42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23

TMC236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36
TMC239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39
TMC246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46
TMC249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49

TMC332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332

TMC60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603

楼主:
多谢5楼兄弟。
大概分析了你推荐方案,但TMC428性能好像达不到要求。TMC457好想要一个,从性能上看价格不菲吧。
我这个项目已经搞了一个月了,样板也做好了,重新做几乎不可能了,只能下次考虑了。明天上个图。
卡不用电机细分驱动,以前做好了。电机和丝杆组合一个脉冲工作台能实现1-2uM的位移。只需发频率可变的单肪冲和方向信号控制位置和速度。
当时按自己脑子里想法做的,把这个EPM570看得太历害了,现在看来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肪冲发生,加减起动,减速缓冲,正交肪冲计数,闭环定位,限位都是CPLD完成的,MCU主要是通信,速度插补,加减速的一些计算.
问题出在闭环定位这地方,我想要达到2um的定位精度。用我现在的程序如若设2um电机有时会来回摆动,根本不行。
一个轴EPM570就用了95%,本来是32位位置脉冲数都改24位了。PID定位是不可能了,用EPM570做PID估计要50%。
现在要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来控制闭环,不过不能影响定位的速度。

网友:
TMC428可以做到的啊,您指的是什么方面TMC428做不到的啊

网友:
我个人觉得应该要PID才好搞!
简单的差多少补多少肯定会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