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充电电池充满的判断方法哪种最好?

楼主(2009-11-22):
镍氢充电电池充满的判断方法哪种最好?
用什么方法来终止镍氢电池的充电过程比较可靠和有效

网友:
楼上这个说法不准确哈,如果说的是终止电压,那是不可行的.
一般0deltaV判断的,镍镉-deltaV,好像有结合温度辅助判断的.
同时最高电压保护,超时保护,超温保护就差不多了.

网友:
负压降5mV,其它配合控制.

网友:
嗨,我弄的充电都属于市场上卖5块钱一个的那种

网友:
实际上对单节镍氢电池是可以采用0德尔塔或-德尔塔坚持,都可以,问题都不大,但是对于多节串联充电,0德尔塔更合适一点,同时还要辅以温度,时间限时等措施。

5块钱的那种大电流都没法充电的,内阻都是超大,呵呵。电流大了马上烫手。

楼主:
我看ATMEL的文档中是采用两种方式:在快速充电时0.5C-1C时,1.温度增长率达到1度/分钟
                                                        2.电压下降6-20mV

充电器如果进行温度检测用DS18B20吗?还是其他什么传感器

我是想2-4节独立进行充电

网友:
用18b20的话成本就太高了!

网友:
温度测量用10k的NTC热敏电阻就行,价格很便宜,精度不经校准是差些,不过对于充电器来说也足够了。

网友:
【8楼】 elecboy
温度测量用10k的NTC热敏电阻就行,价格很便宜,精度不经校准是差些,不过对于充电器来说也足够了。

--------------------------------

确实是, 不过需要的是温度差, 不是绝对温度.

毕竟不同的环境温度是不同的.

楼主:
那每节电池下面是不是都要装一个热敏电阻
对于0.5C,当电池容量不同时,是自动检测电池容量,调整充电电流,还是需要不同容量进行手动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