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PGA制作LED脱机控制卡

楼主(2009-11-22):
关于STM32+FPGA制作LED脱机控制卡,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一下啊?
大家都用什么方案来做啊?
FPGA使用SRM还是SDRAM,使用几片好?
S3M32和FPGA数据怎么交换?

网友:
正想弄这个,有时间交流一下。我想应该是STM32读取SD卡的内容放到内存中,FPGA直接从内存中发送数据到LED.

网友:
上位机软件不好搞阿!

网友:
上位机软件我尝试过不太难,直接播放flash,并抓图,把每一张图片转换成数据后放入SD卡中。关键的问题是数据的传输速度。

网友:
如果能处理好高速信号的远距离传输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
好多问题:
    一,传输信号的速度,稳定性
    二,高速度信号的远距离
    三,动画的上位机处理
    四,动画的灰度等级

我做LED行业四年了,这行业的控制系统感觉都做得差不多,性价比高的没几家。

网友:
1. 速度可以到2M吧,用485.
2. 距离可以到100米以上,大了速度可能就没那么快了。
3. 动画用flash设计,后有上位机播放并抓图转换成数据。
4. 灰度等级需要刷新速度快的处理器才行,AVR可以8级以上,多的没测试过。

不知道除了用485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远距离快速传输?如果用FPGA的话256级灰度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远距离传输数据,我想可以用一些网络芯片,比如说ENC28J60,距离上不是什么问题,成本也很低。
我比较倾向于用FPGA的软核来替代外部处理器。
假如是通过网络芯片传输,我想可以用双软核实现,一个软核控制显示部分,另一个软核负责网络传输数据。
对于FPGA内部来说,处理灰度的能力不是技术问题只是价钱问题。

网友:
上位机,建议还是买现成的吧
有个天海科技的播放软件是不错的。
我问过他们,只要协议给他们,他们可以给你将软件改好。花费也不高,一千多。省时省力。
http://www.th818.com/

网友:
上位机能否直接用DVI输出,然后送到大屏幕上显示呀?

网友:
这个讨论有意思。。如果全用FPGA来实现,成本估计比较高。。

楼主:
大家有成熟的方案拿出来可以讨论吗?

楼主:
我目前觉得STM32和FPGA数据交换比较难。搞不定

网友:
主要是STM32的速度更不上
这种方案只能播放简单的FLASH,FPGA方面用个1C6Q240足够了,附加FLASH和外部RAM(不计较成本的话,开始用SRAM操作简单点),不如买个励研的异步系统仿一下。
数据交换很简单,STM32和FPGA公用一个SRAM,STM32写完一帧数据后,给个信号给FPGA,同时STM32将端口挂起,FPGA开始对该帧数据操作。操作完后,FPGA给个信号给STM32,周而复始。FPGA也可以多添加个SRAM做数据的缓冲。

网友:
不如搞个开源活动吧,大家一起来做个简单的玩玩,功能逐步完善,

网友:
参加!对这个感兴趣。

网友:
有没有什么现成的DEMO板,或可以拼的那种,大伙群策群力搭个出来玩玩。。
我有块FPGA的demo板上面有SDRAM。

网友:
LED大屏幕可是个烧钱的东东
控制模块成本不会太高,但是LED模块的成本就高了~2、3万也就弄个超mini的……

网友:
看来这里做LED的不少啊,灵星雨的用FPGA做的有的把1000M交换机芯片都做上了,发送卡部分读DVI,送到接收卡,不知哪位深入研究过

网友:
对LED控制卡感兴趣。留名

网友:
花了好几个月时间,256级灰度的同步系统倒是出来了,只是经过反GAMMA校正后,256级变得只200左右了,现在开始将256级灰度扩展成1024级灰度.
有做同步系统的  一起交流下啊

网友:
楼上的,你是用fpga做的同步系统吗?
有没有做传输部分,
我自己有十几块全彩的单元板,
利用业余时间也做了个简单的同步卡,
没搞传输那部分,直接把DVI口的数据接下来打出去的,呵呵,

网友:
如果要比较好的灰度,那需要做到12位以上就是4096。
这样的话才能有比较好的灰度等级。10位的性能也很一般~当然会比256级好得多。

网友:
TO23楼  我以前也是一个发送卡直接点的单元板,现在用发送卡和接收卡了

网友:
即使是4096级,经过gamma调整,还是发现是不足的。。。65536级就差不多,16bit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相关的东东
DVI接口发送的是8bit数据,系统缓存页面和分发都是按8bit数据处理。
发送给驱动器之前再查表校正颜色。我做色彩校正就是开个存储器,把255个颜色存上,然后去查表。
对图像处理不是很精通,因此更深的还没做。

网友:
能将1024级做好  足够了   做太高灰度    扫描64个点都会吃力   或者亮度都损失比较大

网友:
【30楼】 baojie423 风之子

能将1024级做好  足够了   做太高灰度    扫描64个点都会吃力   或者亮度都损失比较大

实际上,现在很多都做到65536级了,如果是显示屏,可以提高扫描速度,595这些IC可以传10M以上没有问题的,护栏管就难一点了,最多也能几兆的速度

楼主:
呵呵,大家最近怎么对这个话题没兴趣了啊?

网友(2010-03-06):
这个玩玩,还是不错的,用到的知识比较多,要是能够用硬件解码就更好,不用上位机处理,

网友:
我也是相关行业的,其实LED控制卡分同步与异步;
同步卡:利用工业主板的LCD或LVDS接口,把信号传给同步卡,不过现在大多是从电脑DVI口接收数据,主芯片用FPGA,缓冲用SDRAM
异步卡:是楼主如说的这种卡,通常是单片机(51或AVR)+FPGA,或ARM+FPGA
楼上有谁做出来,一起讨论下,共同进步!
QQ:744074675

网友:
LED显示屏技术群 : 22163928

网友(2010-04-17):
我用LPC2214+EP2C5做了个256的
结果GAMA以后就少了很多
可能系数取得太大
3.0和2.8都试过
想做高点级别但是速度上不去
大家做10位的扫了多少场?

网友:
其实大家可以一起设计硬件
讨论大致的方向
然后自己去写软件
这样不会有利益的问题

网友:
不过,这个题材不错,用到的知识比较多,软硬件都强才行,如果能够硬件解码,像手机一样,直接把视频流解码播放就相当方便,LED显示驱动等同于手机屏,那就相当不错

网友(2010-06-22):
想与人合作开发一个ARM+FPGA异步控制器
请问大家我除了给他如下通讯协议,还需要其它什么东西吗?我准备做FPGA部分
1、16字节系统信息
   1)屏体尺寸X方向: 2个字节
    2)屏体尺寸Y方向: 2个字节
   3)屏类型:                1个字节,单色屏为0X01,双色屏为0X02,暂时不考虑全彩
    4)灰度级别:            1个字节,即256级
    5)亮度等级:            1个字节,0-100%
    6)剩余:                    9个字节,为保留将来用的

2、每个像素的位图信息为1个字节。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这个,希望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我倒是有个刚做得板子,是ARM+CPLD做得,不过是好几个人的,到时见看看可不可以上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倒是有个刚做得板子,是arm+cpld做得,不过是好几个人的,到时见看看可不可以上传

是用于LED控制系统的么?

网友:
ARM+FPGA做起来屏大都话实现不了,我看还是用DSP+FPGA做比较靠谱。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先放个配置撒。
原理图总可以放啊,PDF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stm32的速度更不上
这种方案只能播放简单的flash,fpga方面用个1c6q240足够了,附加flash和外部ram(不计较成本的话,开始用sram操作简单点),不如买个励研的异步系统仿一下。
数据交换很简单,stm32和fpga公用一个sram,stm32写完一帧数据后,给个信号给fpga,同时stm32将端口挂起,fpga开始对该帧数据操作。操作完后,fpga给个信号给stm32,周而复始。fpga也可以多添加个sram做数据的缓冲。

说得不错

其它的就不要妄想了,除非要做产品

讲述同步卡工作原理及数据流程的文献多如牛毛,找一找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当然,不劳而获就甭想了

网友(2010-09-16):
分享下资料噻

网友(2010-11-05):
我現在也在做這個,不過是同步+異步一起的,同步是dm9003雙埠網卡芯片(100M),異步時是SD卡,是多主控的架構,通過交換機連到上位機,本來打算用altera的fpga + nios ii 或軟核cortex做,後來發現有現成的板子(買別人公司的),是xilinx的fpga外掛stm32,有預留ram口,不過實際使用中沒焊ram片子(ram是fpga獨享的)。且stm32是64腳的,系統總綫無法引出,不是讓io操作吧(這樣效率比軟核差多了吧?!!)而且io口是兩個port拼接的,唉,本來打算就用別人的板子的(拿到光繪文件了),看來等在這個板子上調通後還是自己畫板子吧。。= =|

上位機軟件我是用GTK編的,基本構架都做出來了,後期還要改,然後還要移植給window$平臺……做項目真麻煩 = =|

网友:
建议搞个开源项目。LED这部分还有很大潜力可以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建议搞个开源项目。led这部分还有很大潜力可以挖的

那是相当的有潜力!~

网友:
上位机软件可以用天海的“天海图文软件——LED显示屏异步通讯管理系统 ”

http://www.th818.com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建议搞个开源项目。led这部分还有很大潜力可以挖的
那是相当的有潜力!~

网友:
添柴加火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99348I7XQ9E.JPG(文件大小:1.65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2754.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99349Z7OP16.JPG(文件大小:1.32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901.JPG)

网友:
回复 网友E:
添柴加火

引用图片

引用图片......

开源的不?

网友:
关注,现在对这个有点兴趣

网友(2011-01-04):
呵呵,借阿莫宝地,招二个电子工程师,熟悉模拟电路,数字电路,至少能使用一款单片机编程,应届也可。视能力提供薪水。
3000-7000元不等!联系方式:0755-27328712 黄工。来电请说OURAVR网招

网友(2011-03-07):
看看我的彩色屏设计,ARM9+FPGA的,目前都实现了,就差改进做产品了,有需求的联系QQ。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bdf73f0100jsm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