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用CPLD直接控制12864的吗?

楼主(2009-11-22):
有做过用CPLD直接控制12864的高手吗?发一份程序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高手不用CPLD控制12864LCD,那样是RZ

网友:
我承认我是低手,但我用过纯数字电路搭过12864控制。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14834&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ostbear&bbs_id=9999

网友:
CPLD本来就用来控制控制没有控制器的LCD,所以驱动12864LCD的话,学习一下倒可以,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ls也不要这么说啦。。。说不定就是一个系统,CPLD主要拿来干别的,兼职驱动一下LC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