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改进式的卫生间节水设计

楼主(2009-11-22):
水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对于水资源的节约一直成为当前社会上一个大的问题。
   城市用水的浪费情况尤为严重,一次我去哈市的二一一医院,在上卫生间时,发现那里用的还是老式的水箱,当我冲水后,发现那里浪费情况很严重,经过接近一分钟的冲洗。大量的水浪费掉了,当时我就在想,是否可以做出一种装置可以有效的减少卫生间用水的浪费。后来我在哈市内的一些公共场所进行了一番调查,发现水箱用的不是很多,多数是那种按压式的水阀,但那种水阀还是不能有效的减少水的浪费情况,我看到的最好的要属在工大航天管的红外反射式的水阀,当被物体遮挡住之后在遮挡物离开后,就会自动的冲洗10
S的时间。这个应该是节水效果最好的一种了,但是这种方式有一个问题,就是遮挡物离开后就会开始冲洗,每次都是固定10S,不管是不是有排泄物,都要冲洗。
   后来,我想了想,这个只要有一个可以完成对排泄物探测的终端,应该就可以啊。后来经过设计终于完成了这个原理上的验证设计。今天拿到网上来给大家看看,如果我的这个设计真的可以用于实际应用,我不介意哪方采用,主要能有效提高水的节约利用就一切OK。

------------------

上面这个是手工制作的主电路板

主电路板背面
-------------------------

红外探头,有反射时灯亮,输出10V左右

---------------------

探测依据当有排泄物后,水中的电解质含量提高,电阻率降低,相应的会有电压的变化,这时经过一个电压比较器进行相关处理

-------------------

探测到排泄物了。

探测到排泄物后,有人在,不冲洗

当人走后,探测到排泄物后开始自动冲洗

冲洗干净后,停止动作。

-----------------------
此设计只是一个原理上的验证设计,在实际应用还需要考虑到如何驱动电磁水阀,探测电极长期在水中如何防止腐蚀,以及水的电解等问题。

网友:
很支持楼主的这种行为,赞扬一下。希望中国越来越多像楼主这样的人,敢想敢做。

网友:
哪探头用了一阵,上面附着了便便呢?

网友:
探测排泄物类型是不切实际的,还不如探测人如厕的持续时间。中专就搞过这个。

网友:
呵呵,那人要是便秘咋办?
探测重量更OK,还不会附着

网友:
这个嘛,考虑过,有可靠的探测器就很好了。
我做的时候,做了些试验,不过催的急,就拿个热释电弄得,不算很好,不过也差不多

网友:
我靠,我正在吃早餐呀,真不应该点进来。。。。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热情支持。
关于有便便的问题,我想可以把探头做成两个金属片,直接就把它固定在便池里,这样每次都会冲洗了。

“探测排泄物类型是不切实际的,还不如探测人如厕的持续时间。中专就搞过这个。”  这个我考虑过,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如厕习惯,我想这种装置的一个主要设计思路就是不能让一些人感到不满,特别是用在公共场所时。

其实,这个我再设计之初,也想过在上面价格键子,可以实现自动和手动(这个手动是指不自动冲洗的时候用个按键执行冲洗)。

网友:
楼主的想法很好,但实际操作很不方便,比如安装,还有探头时间长的问题,水质问题,还有坏了的维修问题。

网友:
目前红外反射式的水阀,存在两大问题,1,电磁开关不能象手动阀一样的张开度,在同等管道,同样水压下,电磁阀的出水比手动的小,在水压不大的情况下冲不干净,增加冲水时间也不能很好的解决,因为时间长更容易多台叠加工作,比如一个卫生间一排装有五台,如果单独一台出水的话可能能冲,但刚好两个人同时起来,两台同时出水就冲不掉,
2,红外感应环境光干扰很大,并不同的反射物,反射距离相差很大,有些毛衣跟本检测不到,如果距离增长的话会检测到只有一M二远的门,因为门是平面的反光强。如果楼主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20000块钱我买你的方案,当然成本不能太高,目前一套冲水器也就卖200多块钱,一个红外探头不能超过18块

网友:
〉〉当被物体遮挡住之后在遮挡物离开后,就会自动的冲洗10 S的时间。这个应该是节水效果最好的一种了,但是这种方式有一个问题,
〉〉就是遮挡物离开后就会开始冲洗,每次都是固定10S,不管是不是有排泄物,都要冲洗。
=======================================
楼主精神可嘉,不过,去卫生间的人没事会傻站在那里而不留下XX物吗?

网友:
楼上,在厦门某人流很大的卫生间,花钱请保洁工记录一天的使用量和使用时间,最长的能蹲一个半小时

网友:
一个半小时 ,估计那里的卫生间太舒服了,应该放些蚊子在那里。

网友:
厕所里养条狗,有排泄物的时候就把它吃了

网友:
【11楼】 5555555555
积分:123
派别:
来自:
        楼上,在厦门某人流很大的卫生间,花钱请保洁工记录一天的使用量和使用时间,最长的能蹲一个半小时
-------------------------------------------------------------------------------
估计在上ourdev网站。

楼主:
13楼】 wukong

积分:162
派别:
来自:
厕所里养条狗,有排泄物的时候就把它吃了

============================
您真高!…   ^_^'

楼主:
>>回复
积分:123
派别:
来自:
------------------------------------
谢谢您的赏识,您的两个问题,我想现在应该都可以顺利的解决了 ,要不然我调查时也就看不到那种利用红外方式的了 。
在设计初期,我就想过利用延时方式的来着,后来调查发现,还真有人愿花大力气在上卫生间上,所以延时的方案就舍弃了。

网友:
错了,到目前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国内做的好的,也没办法解决。

网友:
我试着做时就觉得不太好整~~

楼主:
真的吗 ?
但是我看到利用红外感应冲洗的设备,应用的也不错啊  。

网友(2010-03-19):
很喜欢这里有创意产品的讨论
以下为个人想法,但估计实现还是有点麻烦,需大家完善。
在排泄物可能落下的中点装一个温度检测器件,利用排泄物大都是比环境温度高的特点来做(国外有个专门在男士小便池的磁板上雕刻一个黑色苍蝇利用男士心理学来前进一小步),在配合红外二极管做条件与判断控制电磁阀。

网友:
难怪我们公司的便池上有个苍蝇图案

网友:
建议检测温度,便便不管大的还是小的,只要是新鲜的温度都会高于环境温度

网友:
其实应该就用人工冲,你觉得脏了,就冲。觉得还能忍受,就让不能忍受的人去冲就行了,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
所有自动都逃不了最后的失灵

网友(2010-04-18):
我总是最初的想一想  从来没具体想过怎么实现呢!  你不错嘛!

网友(2011-04-07):
我想的是用测压力来决定放水的多少,这样应该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