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重介绍THB7128高细分、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附:PCB图、原理图

楼主(2009-11-23):
高细分、大功率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一、特性
●     双全桥MOSFET驱动,低导通电阻Ron=0.53Ω

●     最高耐压40VDC,大电流3.3 A(峰值)

●     多种细分可选(1、1/2、1/4、1/8、1/16、1/32、1/64、1/128)

●     自动半流锁定功能

●     内置混合式衰减模式

●     内置输入下拉电阻

●     内置温度保护及过流保护

THB7128 PCB图、原理图下载ourdev_506155.rar(文件大小:87K) (原文件名:THB7128PCB图、原理图.rar)

THB7128 芯片说明书下载ourdev_506158.pdf(文件大小:344K) (原文件名:THB7128芯片说明书.pdf)

网友:
楼主位的是 Portel 格式的。我转换一下:

线路图(局部)(原文件名:SNAG-0044.jpg)

网友:
人工跟上

网友:
这款芯片好像是国内的。

之前听说好像是使用东芝的祼片,再加入自己的外围封装的。

楼主:
感谢阿莫的关注,在此解释一下

第一、这种工艺和封装我们国内是没有的。

第二、这种封装东芝也是没有的,这种封装是三洋独有的。

大家也可以去查查资料。

网友:
【5楼】 hhbytech
这种封装是三洋独有的。
------------------------
这块芯片是属于三洋生产的吗? 在三洋的网站上能查得到吗?

芯片上为何没有三洋的标志? 这么大的芯片,应该有厂家的标志的。

网友:
三洋网站是查不到,好像是委托三洋OEM的,国内有几个供应商但是牌子各不相同,至于标志不打觉得幕后什么情况。不过用起来还可以,现在在用THB6128。

楼主:
回复阿莫
一、这款芯片肯定是三洋生产的,因为是定制产品,所以在三洋的网站上查询不到。
(可以参照2009年11月16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小电机技术研讨会 北京海华博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携手日本三洋半导体公司(SANYO),共同发布技术定向合作产品——高细分大功率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芯片THB7128,并向与会代表介绍THB7128的原理、技术及应用。)
二、如果是大客户特殊需要,可以打三洋的标志。

海华博远携手三洋展会照片 (原文件名:DSC00817.JPG)

海华博远携手三洋展会照片 (原文件名:SANY1900.JPG)

网友:
噪声如何?振点在多少转?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78853c43896163eea385329400fe84fa.htm?cm_cat=0价格还不错,谁做小白鼠》?

网友:
芯片很不错,前几天试了一下测试板,驱动效果很好,运行时电机振动很小,没有锁相噪音,锁相电流是根据工作电流来固定一个比例的。我测试的电机是2.5A的57电机和3A的85电机(115mm长的) 。频率是固定的3.2KHZ,电源电压是24V

测试板上的取样电阻是0.22欧的,设定的最大VREF值是2.8V,驱动2.5A的57电机时,调到最大的VREF电压时,电源显示的电流是1A,空载测试。调节各档细分,因为是的3.2K频率测试,4细分以下的,不能启动,启动时堵转电流达到2.2A

再换3A的85电机,同样的电压,同样是3.2K的频率,调到最大的VREF电压时,电源显示的电流是0.7A,比用2.5A的57电机小0.3A。同样是空载测试。

对比手上的6016和6560A的驱动,明显的区别就是同样的电压,不同细分时7128驱动电机时振动相对要小很多。另外的一个好处就是7128的电流可以直接调节。相反,锁相电流是已经固定一个比例的。锁相噪音完全没有,不知道是我的电机好还是这芯片好^_^

另外,7128估计是目前市面上同类芯片外围最简洁的一款了,要达到最好的效果,只要注意一下PCB走线就行了,外围元件也就那么几个……要整合到产品上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

  估计7128的测试板我是最先到手测试一批,芯片到的那天就发过来,前两天也拍了点图片,可惜技术不行,手机拍的,好多放大了也看不清楚,改天再拍过^_^

网友:
用过THB6064 感觉电流噪声很大很难忍受啊 不知道是我57电机不行还是芯片不行 7128真的噪声很低?

网友:
6064外围调节稍微有点麻烦,调节好了,噪音就低

7128的噪音是很小,试过就知道了。感觉和以前测试过的雷赛那个MD556驱动差不多,可惜已经那个雷赛的驱动已经不在手上了,要不然就能对比一下。

手上有3977、5064、6016、6560、6128、6064、8435的驱动驱动板,对比过的。

网友:
我照着原理图做了一个PCB,试了试,同等条件下(相同的细分、相同的相电流、相同的步进电机、相同的控制板)与THB6128比较,噪声确实小了些,但不像rifjft 吝啬说得那么明显。

网友:
谁有这个芯片   放点出来挖   这个芯片好像不好找

网友:
楼上的,这是楼主独家代理的产品,想买的话就要找他啦

楼主(2010-02-23):
回复 网友A:
芯片很好找啊,我司网址 www.hhbytech.com

网友:
来晚一步了,刚刚上马的一个项目,用的A3986的驱动器,设计较麻烦,振动也不小。买几片THB7128做个试验看看。

网友:
来晚一步了,刚刚上马的一个项目,用的A3986的驱动器,设计较麻烦,振动也不小
/////////////////////////////////////////////////////////////////////////
TRINAMIC的芯片不错,混合衰减功能效果很明显,即使在低速的情况下也能平稳运行,而且这个驱动器是目前功耗最低的驱动芯片,几乎没热量产生,还集成了stallguard失速检测功能.

下面这个就是用TMC246开发的,集成可控制功能和驱动功能在一起的,支持RS232,RS485和CAN通讯.

电路图:

网友:
246也是带功率驱动的?

网友:
有成品评估板卖么?

网友:
246也是带功率驱动的?
//////////////////////////
>>>有三个系列其中TMC236和TMC246是带功率驱动的
内部结构如下:

>>>第二种就是功率驱动需要外接的TMC239和TMC249
内部结构如下:

>>>第三种是除了带有功率管之外还带有控制功能的芯片,包括TMC211,TMC222和TMC223
内部结构如下图所示

网友:
有成品评估板卖么?
>>>>>>>>>>>>>>>>>>>>

上图就是开发板,包括控制芯片TMC428,自带功率管芯片TMC246,功率管外置的TMC249
下图是开发板的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大的工作电流有分别是多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大的工作电流有分别是多少呢?
>>>TMC236和TMC246的MOSFETs是内置的所以最大驱动电流是1.5A
TMC239和TMC249由于功率管是外置的所以驱动电流可以做的很大,目前在我们的标准产品中使用TMC249驱动电流做到了9A

楼主(2010-04-02):
THB7128芯片使用补充说明

1、OSC1为衰减时间设置,100pf~470pf之间,对应的时间约10~47us,相对

电机的电感大小做适当的调整。

2、 芯片的锁定时间设置在0.6s,也就是说,在0.6s的时间内脉冲(CLK)没有

变化,芯片就减小VREF的值,从而达到电机在无信号的情况下低电流工

作。改变设置VREF的2个电阻的阻值大小,即可改变锁定电流的大小。

3、检测电阻选用2512封装的贴片或1W的金属膜,推荐使用0.22Ω电流大小按

下面公式计算:

          VREF=5*Io*Rs

网友:
谢谢分享..过几天弄几块芯片自己做来玩玩看.

网友:
不是批量的话,价格不菲。

网友:
不知道价格如何.楼主报个价.买几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支持!

网友(2010-05-02):
TRINAMIC公司在2010年4月19日的汉诺威展会上推出了其高性能cool Step 系列驱动芯片-TMC26X,该芯片可以算得上业界功能最强的驱动芯片,将很大提升步进电机性能。包括在最高速度,丢步检测,热量控制,微步控制等等。该芯片集成多个专利技术
◆        专利技术一:load dependent current control – coolStepTM
TMC262可以精确、巧妙、随机动态地控制管理驱动芯片输入到电机的电流,即TMC262可以根据电机不同负载需求轻松自如地增加或减少其所输出电流,此功能在大大降低步进电机丢步概率的同时可以减少功率消耗该系列芯片也被称为绿色芯片,很好解决了由于功率过剩而产生的热量,从而可以较少电机和驱动器的发热量。
◆        专利技术二:Sensorless load measurement (10bit) – stallGuard2TM
   该功能可以实现在步进电机不需要外部编码器和位置传感器的的情况下实现对电机位置的反馈
◆        专利技术三:SpreadCycle hysteresis PWM chopper scheme
   该功能可以使步进电机达到更高的转速,TMC262可以驱动标准的42mm步进电机达到5000RPMa

网友:
TRINAMIC 驱动天下    真敬业,服了U!

网友:
TRINAMIC  这样发贴,看起来有点乱

网友:
买了一个楼主的板,测试了一下,效果还可以,就是电流不够大,调到2A的时候,散热片已经很热了。我的电源显示的是900mA的这个样。与同样的雷塞的电机2A测试,显示结果是一样的。嗓声确实很少,希望楼言主能出几个类似的,自己外接MOS管的芯片,就很有市场了。THB7128,电流大的时候,太热了。

网友:
偶在用TMC249驱动芯片驱动电流3A,没加散热器,也没什么热量,这点德国佬做得的确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记号一下

网友(2010-06-02):
THB8128是个什么样的东东?

网友:
mark. 看来THB 7128出来 THB 6128就没戏了。

网友(2010-07-21):
电机电流是靠芯片的基准的,但是为什么调节到2A,但电源输出却远远不是呢?这是什么地方我搞错了。
那个德国的片子贵的吓人!!!我问了一些都超百了,郁闷...

网友:
使用Coolstep系列芯片TMC262开发的智能卡 TMCM-1180

网友:
TMC249 这个芯片什么价

网友:
所给的英文的数据手册有错误!
在管脚图那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给的英文的数据手册有错误!
在管脚图那边:
------------------------------------------------------
这个楼主真的要弄清楚!
晶片我同样买了回来在手,还未有时间实际试用.
在官方网站下载了"资料大全"中英文都有,脚号都是一样.
另外63楼会不会是你看错了吗?内部图看桥似是有点错,实质看信号源.
晚上我又来仔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你仔细对比一下中英文资料,另外一个错误是计算 斩波频率的公式。英文资料多了一个20pF(说是内部分散电容),而中文资料的那个20pF竟无影无踪~~
期待楼主给个权威说法吧,资料是从你那边获得的。虽然我这些在设计中有时可能“无伤大雅”,但总给人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很不踏实。

网友:
标记一下  有空测试……

网友:
网站上的7128英文资料已经更新了,刚刚看了一下

中文言资料里面的斩波频率计算公式 省掉那个20pF的寄生电容 估计是为了更方便客户理解吧

其实平时大家用的贴片陶瓷电容都是用什么规格的?NPO(COG)、X7R、X5R、Y5V  一般都是用哪一种?

网友(2010-08-30):
datasheet还是要做好点。

网友:
楼主:THB7128 板子下来要多少RMB.

网友:
用过THB的

网友:
用thb7128做了几块板子 效果不错  有需要pcb板或少量产品的和我联系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7315853055

thb7128 与楼主的稍微不同 (原文件名:2010_0901tsg0054.JPG)

网友:
关注   貌似20多一片!!!

网友:
楼主,生意真不好做!幸好你主力是针对开发商卖芯片.
刚买你的两块测试板不到一个月"D"版就出来了,价钱还平你一半.
PCB layout都跟你差不多,还加多几个LED.
起初想只是我们做机械设计的见光死,电子行业同样差不了多少.

网友:
曾经把THB7128和A3992比较了一下。7128可以在某些频段做到噪音很小,但是因为A3992的时序可以编程,只要设置得当,几乎可以在任何频段做到平滑低噪音,不过A3992只能驱动1.5A。

网友:
回复 网友F:
曾经把thb7128和a3992比较了一下。7128可以在某些频段做到噪音很小,但是因为a3992的时序可以编程,只要设置得当,几乎可以在任何频段做到平滑低噪音,不过a3992只能驱动1.5a。

请问这个芯片价格多少?哪个是代理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曾经把thb7128和a3992比较了一下。7128可以在某些频段做到噪音很小,但是因为a3992的时序可以编程,只要设置得当,几乎可以在任何频段做到平滑低噪音,不过a3992只能驱动1.5a。

试6064吧,应会给你惊喜,但价钱就贵了一倍.

网友:
我也想用THB7128,请楼主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2010-10-18):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曾经把thb7128和a3992比较了一下。7128可以在某些频段做到噪音很小,但是因为a3992的时序可以编程,只要设置得当,几乎可以在任何频段做到平滑低噪音,不过a3992只能驱动1.5a。
请问这个芯片价格多少?哪个是代理商?

东芝声明 (原文件名:TOSHIBA.JPG)

三洋声明 (原文件名:SANYO.JPG)

网友H:
为啥做好后,步进电机发热严重?哪里弄错了?片片烧了?

网友:
都在晒驱动器呀?
我也来一个,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用的多大的电机,驱动器电压接的多少呀?
正常情况下,片片不容易烧的,片片烧了,电机应该不会发烫的吧!
我以前小马拉大车(7128带动大型电机),烧过片片,呵呵~

网友:
我是42的步进 二手进口的电流大概也就1A左右的。接的28V 这时候芯片有微温,步进很烫 20秒就烫手。

如果换成57步进 电机不热 芯片会热 1分钟到50度 步进却没温度了

网友:
呵呵,7128接到28V就差不多了,再大就不好了!
42的你要把电流调小一些,毕竟接了28V电压,我的也会烫!
我的驱动器加了老大个散热片,空载57的,片片不烫

网友:
那我改一下串联在5K电阻前边的3.3K 大一点。改到5K不知道行了没有 应该是锁相电流太大造成?

不过电机不动,跟这个有关么?

网友(2010-12-28):
学习了,正要用到

网友(2011-04-16):
用过6064,再试试7128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洋为什么不直接自己销售?在官方网址上载资料,这样价格可以再卖高些,也更有竞争力。国外的芯片厂好像还没有听说有哪家这样操作的。看看资料,功能挺好的,本来想用,但总感觉有些来路不明,担心量产后质量会有问题。之前使用的国产芯片教训大了,上了锡有问题。想支持国货,但国货总不支持我们。寒心哪!!!希望中国的IC产业早日新旺,也不用担心老美经常说我们想搞他的军品IC。

网友(2011-06-01):
clk的频率有没有一个大概范围呢?clk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2011-09-01):
回复 网友I:

你好,我用这个芯片驱动电机42H33H0406B 可以么?调试时,电机不转。

网友:
这个芯片价格多少钱呢。。电机转动之后噪音大不大啊???

网友:
三洋为什么不直接自己销售?

网友:
有没有驱动例程啊?C语言的!最好带上刷车!

网友:
有没有再大功率的微分驱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的东西,我记得我刚毕业就是做步进电机驱动电源的,改机床用的,挺大的玩意儿

网友(2011-11-19):
正在学习用这个芯片控制57步进电机!!

网友(2012-01-09):
报价,买一点。

网友:
关键还是抗干扰行不行

网友:
我用THB6128芯片拖动额定电流均为450mA的大、小两种电机,发现小电机的电流波形还勉强算行,偶尔会有失真。大电机的波形失真发生次数较多。而用ST公司的L6258EX来驱动大电机,则波形很好。这两种芯片都在16细分,24V直流电压工作,电机的步速也都是一样的。测量波形的方法,是在电机和驱动芯片之间串联一个0.2欧的电阻,用示波器打其电压得到的。THB6128的电流取样电阻Rs用的0.2欧,OSC1斩波频率电容用的220pf。THB6128在慢衰、混衰、快衰都试验过,OSC1斩波频率电容从100pf换到660pf也都试验过,无法解决问题。请问大家,为什么L6258EX驱动可以,而THB6128不行,难道是THB6128的带力不行?

THB6128拖动额定电流450mA的体积稍大的电机波形 (原文件名:11.jpg)

THB6128拖动额定电流450mA的体积很小的电机波形 (原文件名:22.jpg)

L6258EX拖动额定电流450mA的体积稍大的电机波形1 (原文件名:33.jpg)

L6258EX拖动额定电流450mA的体积稍大的电机波形2 (原文件名:44.jpg)

网友J:
另外,我用一个意大利公司的专门测量步进电机电流的设备测得THB6128的两相电流在波形不好时,相差100~200mA,在小电机上,也就是电流波形偏好时测的电流相差30mA。而L6258EX,可能是由于其输出电流波形更平滑,所以两相电流非常平稳,也非常接近。

网友(2012-02-23):
这个东西,可以用,就是价格没优势!

网友(2012-07-29):
mark!  我最近而在用这个 好东西很难找的奥

网友(2013-03-26):
楼主  我按照你的原理图做了  但是整个板子没有反应 THB芯片也不发热  是不是哪里没注意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另外,我用一个意大利公司的专门测量步进电机电流的设备测得THB6128的两相电流在波形不好时,相差100~200mA ...

你是怎么测的?

网友:
串小电阻打电压测的

网友(2016-05-30):
引用 网友H:
为啥做好后,步进电机发热严重?哪里弄错了?片片烧了?

电流太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