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环境下ATTINY861的编程INT1不能响应

楼主(2009-11-23):
马老师:
你好,请教一下
#include <ioavr.h>
#include <inavr.h>
/**********************************************************************************************************************************************
端口初始化
**********************************************************************************************************************************************/
void main()
{    DDRA|=(0<<DDA2);
     PORTA|=(1<<PA2);
     DDRB|=(0<<DDB6);
     PORTB|=(1<<PB6);
/**********************************************************************************************************************************************
外部中断初始化
**********************************************************************************************************************************************
     MCUCR=0x00;
     GIMSK=0XC0;//0xc0;   //INT0,INT1中断同时使能
     GIFR=0xC0;
     SREG_I = 1;}
/**********************************************************************************************************************************************
外部中断的服务程序
**********************************************************************************************************************************************/
#pragma vector = INT0_vect
!!!!!!!//#pragma vector = INT1_vect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将中断向量地址改为外部中断1的入口地址 ,却不能用
__interrupt void ex_int0(void)
{ PORTB|=(1<<PB0); }

楼主:
是在protues下仿真

网友:
我希望你先把protues放到一边去,从实物动手开始学习。

到你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经验,再回过来使用protue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