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活了几天,结果不认识这个....

楼主(2009-11-23):
看了几天TI 的TMS320F2808的datashet  看的是一头的晕,实在无奈,我准备看它的例子来  从程序里面总结一些,
结果遇到这个东东,翻了好多资料都没有解答 ,还望过人指点,谢谢!!
    GpioDataRegs.GPACLEAR.all = 0xFF00;  // Test Clear
    GpioDataRegs===
    .GPACLEAR===
    .all==

网友:
TI的寄存器头文件库都是以结构和联合的方式写的,比如GPIO口有两个结构,GpioDataReg和GpioCtrlReg,分别是数据寄存器和控制寄存器,GpioDataReg之后你输入.就会跳出全部的寄存器,比如上面GPACLEAR表示清除GPA寄存器,就是写0.后面的all表示对这个GPA进行操作,也可以对单个位进行操作,把all,改成bit就会跳出GPIO0,GPIO1这些选项

楼主:
你这么一说  有点清楚,如果要知道它是怎么写的是不是要去看它的头文件或库文件   ,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