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 gps悬停时 nick 和roll 摇杆还能控制机器么 ? aid ,free ,home 用那个模式

楼主(2009-11-23):
各位大虾 gps悬停时 nick 和roll 摇杆还能控制机器么 ? aid ,free ,home  用那个模式 ?

网友:
Position Hold(aid)时还是可以动摇杆改变四轴的位置,GPS抓取到新座标后在新的位置停悬!

楼主:
飞控软体,69还是70 ,mk-tool-setting-NAVI-CTRL-gps stick threshold 这个值是0,还是默认的8,gps mode control 值=0(aid) =100(free) 还是=200(come home), min.sta=6,GPS-P=90,GPS-I=5,GPS-D=90,GPS-ACC=0.是这样么。

网友:
上述均采默认值,等四轴PH或CH成功后再行调整!
我是0.74d使用旋钮free=0、aid=100、CH=200

网友:
【3楼】 assafsa  gps悬停时 nick 和roll 摇杆还能控制机器么?

可以控制机器。设置是:在AID模式下,gps stick threshold >0就可以。

楼主:
谢楼上!min.sta=6,GPS-P=90,GPS-I=5,GPS-D=90,GPS-ACC=0 这些值 不变 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