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机电话音频和拾音器共地之后无声,这个应如何解决?

楼主(2009-11-23):
想改装电话的4P4C接线,直接接上头戴式耳麦,耳麦的音频和MIC是共地的,而座机电话这两个器件共地之后无声,可能MIC也不工作了。
原理是什么,可以怎样解决?

网友:
电话线是在电话局的程控交换机的电源馈电的,交换机的电源应该是良好接大地的。
但经过这么长,几KM的线再到用户(可能有中继配电箱设备),期间的干扰和衰落,比较大。
相对于用户这边的电源参考地,有了很大的压差或者干扰抖动。
这么直接连接,肯定是不行的。交换机那边的电源馈电,都得保护动作了。
要想获取电话线上的音频,要么不共地,直接如话机般使用电话线的供电;要么,隔离变压器不可少,再接入用户侧的电路,参考地。
以太网也是如此。变压器除了隔离,还有阻抗变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