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Orcad Spice,Multisim仿真PK

楼主(2009-11-23):
一时兴起,看看三个软件性能有何不同。(结论仅限于下面的电路)

电路的缺限是明着摆的,问题是软件仿真能否表现出来呢?

三张电路图:

第一次:输入信号 50H,0.1V
Proteus

Orcad PSpice

Multisim

第二次,输入信号:1KHz,0.1V

Proteus

Orcad PSpice

Multisim

三个仿真结果细微的差别还是有的,唧个与实际更接近看来得搭硬件试验了。

网友:
呵呵 其实不同的仿真软件适合不同的场合.

我自己最常用的就是 ORACD.

我再提议一个仿真软件  SUB

网友:
建议用振荡器来测试。

网友:
哪个好呢????

网友:
"哪个好呢????"

that one that works for you.

网友(2015-03-26):
好像这几个软件用的是一个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