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开源资料之: 公布我们的主轴电机解剖图

楼主(2009-11-23):
阿莫论坛才是最爱国的,关心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担心国家被别国牵连卷入战争、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知道师夷之长,关注世界的先进文化与技术,也探讨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懂得警惕民粹主义的祸国殃民等等等等,无不是爱国忧民的表现。(坛友:tianxian)

网友:
市场上没见过这么漂亮的.

网友:
没有风扇,不热吗

网友:
内行来一句话啊,这个电机除了端盖做工比较好,其他是一般电机都具备的,本人在德昌电机测试过进千种电机,见过太多这样的电机的结构,

网友:
转子上有平衡泥,做过平衡处理!

网友:
线包绕制方式有考究。

网友:
之前我们公司做推杆的直流电机,转子都要一个一个的经过平衡机做平衡处理,那一驼东西,我们这边叫平衡泥!

网友:
看工人操作那个平衡机,一般都要反复几次才OK的!很少一次就调成的!

对那个平衡机,我还有点疑问,把转子放在一个高速旋转的治具上,用光射转子上面的,就有数字显示左右的数值!长期做的话,容易影响工

人的眼睛,所以那个工位有一定的技术津贴的!

网友:
24V 10000rpm 这种规格的电机,一般市场上大概要多少钱?

想买一个来做小电钻,钻电路板

网友:
我们的主轴电机+主轴柄的价格是380元。
--------------------------------------
有这样的性能也不算贵了,我在TB上买了个电机加主轴,回来发发电机才24V 2500rpm .而且是通

过皮带传动,好像是490,还不好用,现郁闷中...

小电钻,钻电路板---可以搞个小电机也可以用,没多少钱.

网友:
这种电机结构是比较一般,

我记得曾有人买过(德昌的?) 电机, 好像17000转 ?70 W 不确定, 25块一个, 也作了动平衡 , 是在转子上打坑作的

在淘宝上买过一个38块的电机, (二手 , 在淘宝上搜可以看到很多商家在买 ) 打开看了, 结构比这个电机好多了.

这种直流电机,打开后都差不多, 就电刷, 轴承 , 动平衡这些细节能有些区别

网友:
我以前那家公司就是做动平衡测试仪的,哈哈!

网友:
看工人操作那个平衡机,一般都要反复几次才OK的!很少一次就调成的!

对那个平衡机,我还有点疑问,把转子放在一个高速旋转的治具上,用光射转子上面的,就有数字显示左右的数值!长期做的话,容易影响工

人的眼睛,所以那个工位有一定的技术津贴的!

你那设备太落伍了!现在全是一次测试,下刀,速度飞快!

网友:
如果主轴刀杆拆装要专用设备,岂不是轴承也不能自己换了?
另外,汽车厂车轮做动平衡,一次ok!过程是高速旋转,停转,打标(红黄绿),根据仪器提示,选用合适重量的平衡块,卡上,ok!

网友:
本人觉的主轴还是用无刷比较合适:

1、无刷结构,无需换电刷;
2、10000转订做应该不难的;
3、本论坛的水平开发控制器应该不是难事!

网友:
好漂亮啊,还没见这么漂亮的直流马达

哪家公司生产的啊?(呵呵老大就不要回答了)

网友:
有刷?寿命多长

网友:
平衡机做平衡处理
===============
見過給礦上生產液粘(放大N倍的一個離合器)轉子平衡處理過程~~挺有趣~~~

网友:
高速高档的动平衡是去材料的,只有低速的采用加平衡泥的做法,10000转对这种小直流并不算高速。顺便说一句这类电机的大致价格,保守的说不会绝对不会超过15个美金,估计在10美金以下,日本的也不会贵多少,这种电机一条线一晚就可以生产万个,德昌是世界最大的微电机生产商,许多世界知名汽车商,家用电器 ,都是他供应的电机,好多东西比我们想像的便宜,

网友:
这个电机用这样的轴承,轴向间隙是多少呀 还有径向摆动,测过吗

网友:
电机很普通  就是常规直流电机  至于做工  其实生产厂都是差不多的  区别在于寿命  能耗  我做过研发  较为了解

网友:
径向摆动用千分表就可以测了,我看过德国老就是这样测的,轴像间隙不知道怎么测  好像在装轴承的时候就预压的,间隙因该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就是测静态的  我看到  加工中心用的主轴  装配起来的时候,就是用的静态的参数,最后标的主轴参数就是这个,还有就是要调整动平衡,否则这个参数没用的

网友:
晕,看不到图,我这网速不慢啊

网友:
am买走眼了吧,或同样被忽悠了,你告诉我你的电机的噪音参数,轴支参数,功率参数,我不能保证找到一样的,但可以找到参数近似的,价格保证在$15下